如何能够用手机发短信的方式控制单片机

楼主(2021-03-29):
如何能够用手机发短信的方式控制单片机,对于GSM模块如何才能用手机控制呢,对于gsm模块与单片机的连接电流不稳定如何解决的?

网友A:
电流消耗本身就不是恒定的,你能做的只能是保证在最大功耗下电源能有效支撑模块的工作。GSM模块收发短信,跟手机收发短信的是一样的,收到短信GSM模块会通过硬件IO或AT指令提示通知的,你需要通过AT指令提取短信息内容,按你的需求处理短信息文本!

网友B:
仔细阅读GSM模块的手册,你的问题答案全在里面。

网友C:
对于信号电压稳了电流也就稳了。
用手机发短信的方式控制单片机,用单片机读出手机发来的短信筛选出控制指令,当然如果不会写程序或选型的话可以找个人读出短信然后操作单片机也是可以的,只是不易通过。

网友D:
这个逻辑还不如开发一个APP,用手机APP控制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