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技术的原理和应用—基于89C52/89C51单片机演示程序

楼主:
一、技术概念
PWM,中文名称为“脉冲宽度调制”,该技术是用于在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的控制。在数字电路中,只存在01信号,即“电压为0V”和“电压为5V”,而在模拟电路中,不同的电压值会对器件的工作状态会有不同的效果。例如:一颗LED的工作电压为1.7V-3.6V不等,不同的电压值,影响着LED的亮度。那么如何通过数字电路的“0”、“1”来控制LED两端出现不同的电压?
   二、技术原理
在日常时候中,我们用的生活电压为220V,这个是用直流电压表测试的。如果用交流电压,那么示数会在±340V之间振荡。因为220V是其有效值,±340V是其峰峰值。如果单片机的I/O口也会输出一个从“5V”到“0V”的振荡信号,会不会也在I/O口存在一个“0”到“5V”之间的有效值。
既然是一个振荡的信号,那么就要考虑两个指标:“周期/频率”“高电平的持续时间/低电平的持续时间”
频率一定大,既周期时间要短,因为LED有余晖作用,在短时间内电压为0时,灯光并不会立刻消失。我们假设频率为100Hz,也就是说1S之内有100个波形(1个高电平和1个低电平为一个波形)。T=0.01s
先设置高电平持续时间为0.005s,占周期的50%=0.005/0.01)×100%,而这个50%被称为PWM的占空比。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数据通过公式来推出其等效的直流电压(直流电压表的示数),是计算其有效值还是其平均值
是有效值,因为交流电的有效值在相同时间内消耗的能量是一样的,公式推导如下:
※U是有效值,u(t)是交流电的对t的函数,T为周期
平均值:仅仅是电压在时间上的平均值,是不能等效成元件两端的电压。

通过公式计算出占空比50%时,其有效值为U=2.5*1.414=3.54V

    不同的占空比,对应着不同的有效值:

三,流程图
从原理可以得知一个51系列的单片机通过控制I/O口的输出信号的占空比就可以控制LED的亮度。
那么我们设定4种占空比(10%30%50%90%)的情况,并且通过摁键可以互相改变。
信号的周期可以通过单片机的定时器来控制,一个周期为0.01s=10ms,当定时器工作在方式1,单片机晶振为12MHz时,一次定时器中断最大时间为65.536ms。我们设定一次定时器中断时间为100μs,这样一个波形的周期需要经过100次的定时器中断,设置一个变量count,用来判断是否到达100,从而重新开始一个周期。
可以先设置I/O口的初始为高电平,定义一个标志变量FLAGFLAG的作用是用来和count做比较从而单片机判断是否达到了占空比的要求,例如,占空比设定为50%,当count=50的时候,将高电平变为低电平,就会出现占空比为50%的波形。

四、单片机代码
#include "reg52.h"
sbit L=P2^0;
sbit K=P3^0;
unsigned int count=0,FLAG=0,stat;
void DELAY(int t)
{
                while(t--);
}
void init_T0(void)
{
        EA=1;
        ET0=1;
        IP=0x02;
  TMOD=0x01;
        TL0=(65535-100)%256;
        TH0=(65535-100)/256;
        TR0=1;
}
void scan_key(void)
{
        if(K==0)
        {
                DELAY(10);
                if(K==0)
                {
                        switch(stat)
                         {
         case 0:
                                         TR0 = 1;
                                         L = 0;
                                   FLAG = 10;
                                   stat = 1;
                                 break;
                                 case 1:
                                   FLAG = 50;
                                   stat = 2;
                                 break;
                                 case 2:
                                         FLAG = 90;
                                   stat = 3;
                                 break;
                                 case 3:
                                         L= 1;
                                   TR0 = 0;
                                   stat = 0;
                                 break;
                         }
                         while (K==0);
                }
        }
}
void main()
{
        init_T0();
        L=1;
        while(1)
        {
                        scan_key();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65535-100)%256;
        TH0=(65535-100)/256;

        if(count==FLAG)
        {
                L=1;
        }
        count++;
        if(count==100)
        {                count=0;
                if(FLAG==0)
                L=1;
                else
                L=0;
        }

}

网友A(2021-03-31):
应该是65536-100吧?

网友B:
讲的很好!请设计一个8灯连续左右移动的呼吸灯,即1灯最亮8灯最俺,2灯次亮7灯次暗。。。。。。

网友C:
简单扼要,好文章,适合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