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while(1)和while(i--)

楼主(2021-03-30):
while(i--);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跳出循环?

一、先对i的值进行判断 如果i的值0就退出
二、计算:i=i-1

再重复操作!
i--表示先使用i,再让i=i-1。
假设初始i=3。第一次while()里的是3,while(3)=>此时i=2(i--的缘故);C里非0都是true接着while(2)=>此时i=1;while(1)=>此时i=0,在下一次while判定时,while(0),停止循环。循环了3次。即可推论出,while(i--)将循环i次。

初次之外还有--i:先让i=i-1,再把i用作运算,如果是while(--i),那么将循环i-1次。
while(1)则为死循环,除非用break跳出。

网友A:
while(i--)就是先判断i是否为零,为零则跳出while,非零则执行while下的语句。 然后在进行i-1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