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goto,break和continue语句,C语言goto,break和continue跳转语句详解

楼主(2021-03-30):
控制程序流程跳转的通常有 goto、break、continue 等语句。
goto语句goto 语句是一种无条件流程跳转语句,通常 goto 语句与 if 语句结合使用,当满足一定条件时,程序流程跳转到指定标号处,接着往下执行。

定义语句标识的格式如下。
语句标识:语句;
其中,“语句标识”可以是任一个合法的标识符,如 pos_1、pos_2、label_1、label_2 等都是合法的语句标识。注意,语句标识后的冒号不能省略。

goto 语句的调用语法格式为:
goto 语句标号;
程序将从对应“语句标号”的代码处开始往下执行。

【例 1】分析以下程序,了解 goto 语句的使用。
  • #include<stdio.h>
  • int main (void){
  •     int n;
  •     pos_1:
  •         printf("请输入一个正整数:");
  •         scanf("%d",&n);
  •         if(n<0)
  •         {
  •             printf("输入错误!\n");
  •             goto pos_1;
  •         }
  •         printf("成功输入正整数:%d\n",n);
  •         return 0;
  • }

代码分析:在上述程序代码中,有一个语句标号 pos_1。该程序的执行流程如下:
  • pos_1 标号处。先提示用户“请输入一个正整数:”。
  • 如果用户输入的是正整数,则提示“成功输入正整数:***”。执行第 4 步。
  • 如果用户输入的是负数,则进入循环体,提示“输人错误!”。程序执行流程跳转到 pos_1 处,即跳转到第 1 步,继续往下执行。
  • 程序结束。

程序运行结果:假设某次运行,依次输入 -2、-6、3 等数字,其运行结果如下:
请输人一个正整数:-2
输入错误!
请输入一个正整数:-6
输入错误!
请输入一个正整数:3
成功输入正整数:3

通过上述执行流程及运行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该例中使用 goto 跳转语句实现了循环的功能。故可以使用循环结构的代码替换该 goto 结构的代码。

等价实现代码:
  • #include<stdio.h>
  • int main (void)
  • {
  •     int n;
  •     printf ("请输入一个正整数:");
  •     scanf("%d",&n);
  •     while(n<0)
  •     {
  •         printf ("输入错误!\n");
  •         printf ("请输入一个正整数:");
  •         scanf("%d",&n);
  •     }
  •     printf ("成功输入正整数:%d\n",n);
  •     return 0;
  • }

使用 goto 语句可能会造成程序层次不清晰,可读性差,故在实际编程中,应尽量少使用或避免使用 goto 语句。
break语句当执行到循环体中的 break 语句时,将终止 break 所在该层的循环,从该层循环体之后的语句开始继续执行。

break 的执行流程如下所示。

单重循环情况:选用 while 循环结构示意,do-while 循环、for 循环同样适用。
while (循环判断表达式)
{
    ...
    if(条件表达式)
    循环体中break后的语句;
}
循环体后的第 1 条语句;
循环体后的第 2 条语句;
...
在循环体中,当满足一定条件执行到 break 语句时,终止 break 所在的该层循环,即“循环体中 break 后的语句”部分将不再被执行,程序执行流程转向从“循环结构后的第 1 条语句”处,开始继续往后执行。

双重循环情况:使用双重 for 循环嵌套结构示意,其他类型的循环嵌套组合同样适用。
for (;循环判断表达式1;)
{
    ...
    for(;循环判断表达式2;)
    {
        ...
        if(条件表达式)
        内层循环体中break后的语句;
    }
    内层循环结构后的第1条语句; 内层循环结构后的第2条语句;
    ...
}
在内层循环中,当满足一定条件执行到 break 语句时,仅结束 break 所在内层循环的执行(在本轮外层循环中,“内层循环体中 break 后的语句”部分不再被执行),程序执行流程跳转到“内层循环结构后的第 1 条语句”所在的外层循环体处,开始继续执行。

【例 2】分析以下程序输出结果,掌握 break 语句的使用方法。
  • #include<stdio.h>
  • int main (void)
  • {
  •     int s=0,i;
  •     for(i=1;i<=10;i++)
  •     {
  •         if (6==i)
  •             break;
  •         s+=i;
  •     }
  •     printf("sum=%d\n", s);
  •     return 0;
  • }

当 i< 6时,均不执行 break 语句,可以将其忽略。即 i<6 时,等价于如下代码。
  • for(i=1;i<=10;i++)
  • {
  •     s+=i;
  • }

相当于执行了加法运算 s=1+2+3+4+5=15。

当 i=6 时,执行 break 语句,立即终止 break 语句所在的该层 for 循环,故 i=6 并没有累加到 s 上,接着从 for 循环结构后的第一条语句 printf("sum=%d\n",s); 处开始继续执行。

程序运行结果为:
sum=15
continue语句在循环体中设置 continue 语句,同样可以改变循环的执行流程,只不过它不像 break 那样结束整个循环体,而是仅结束本次循环体的执行,提前进入下一次循环。

continue 语句的执行流程如下所示(选用 for 循环结构示意)。
for(初始表达式;循环判断表达式;增量表达式)
{
   ...
   if(条件表达式)
       continue;
    循环体中continue后的所有语句;
}
当在上述 for 循环中执行到 continue 语句时,本次循环体的执行流程将跳过“循环体中 continue 后的所有语句”,接着执行“增量表达式”部分,然后执行“循环判断表达式”,即提前进入下一次循环的准备工作。

【例 3】分析以下程序输出结果,掌握 continue 语句的使用方法。
  • #include<stdio.h>
  • int main (void)
  • {
  •     int s=0,i;
  •     for(i=1;i<=10;i++)
  •     {
  •         if(6==i)
  •             continue;
  •         s+=i;
  •     }
  •     printf("sum=%d\n",s);
  •     return 0;
  • }

程序分析:
1) 当 i≠6 时,也就是 i≤5 时,忽略 continue 语句,相当于:
  • for(i=1;i<=10; i++)
  • {
  •     s+=i;
  • }

即:s=1+2+3+4+5

2) 当 i=6 时,执行 continue 语句,本次循环(i=6)体中 continue 后的语句 s+=i; 将被忽略,接着执行增量表达式 i++,相当于 i=6 没有累加到 s 上。

3) 后续的循环中 i 不再可能等于 6,故 continue 语句也将被忽略。故程序功能相当于把 1〜10 中除 6 之外的 9 个数累加到 s 上。即 s=1+2+3+4+5+7+8+9+10=49。

运行结果为:
sum=49

网友A:
非常好的总结,感谢楼主!

网友B:
不错,谢谢分享!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