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调节LED亮度的问题(采用SX1308升压芯片,串联3个LED灯 9V)

楼主:
1、对SX1308的FB进行pwm控制,可以调节LED的亮度吗?

2、或者在en引脚输入PWM,LED会不会明显闪烁。

网友A(2021-03-30):
建议不要用恒压IC去控制LED灯串亮度。有专用的LED升压恒流PWM控制IC,如AP3019A

网友B:
应该是可行的 ,我用过运放 控制MC34063的反馈端实现控制输出恒流功能 ,最好加个电流检测

网友C:
FB是调节占空比的,R1,R2的比值决定输出电压。
EN是施密特使能,不能PWM,此脚大于1.5V就开启,低于0.4V就关闭了。

网友D:
这个是调电压,PWM调亮度升压后直接用PWM驱动MOS

网友E:
1. FB可以用PWM调节输出的。
2. EN不能用PWM调节,只能做开关,时间响应没有FB快,不适合做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