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调整电源,请教大神,提供一个思路

楼主(2021-03-30):
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调整电源,每隔200毫秒读取一个变量,保留最近的5个数据,然后找出最小的一个,例如   5.4.2.3.4这几个数字当中2是最小的,但是电机已经转过头了 ,需要再倒回来,之前看了PID算法,理解不了,也不需要那么复杂的算法,除此之外又没有其他的思路了。路过的大神讲解一下。谢过。

网友A:
无论如何都会调过头,PID也一样,解决办法是模仿PLC,有两个控制点,一个近点,一个停止点,开始全速运行,碰到近点,减速直到停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如何都会调过头,PID也一样,解决办法是模仿PLC,有两个控制点,一个近点,一个停止点,开始全速运行, ...

的确是这样  但还有一个问题,停机位置不确定的情况下,如何设置减速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