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触摸灯电路调试问题

楼主(2021-03-30):
上原理图

芯片采用SGL8022W触摸芯片

PCB图纸
上电灯一直亮,手触摸触控按键灯熄灭,有人碰到这样的问题吗,触控芯片一直高电平输出,触摸变为低电平,松手又回到高电平

网友A:
上电灯一直亮,手触摸触控按键灯熄灭,有人碰到这样的问题吗,触控芯片一直高电平输出,触摸变为低电平,松手又回到高电平

触摸芯片应该坏了。
从规格书看,关灯状态时,SO应为0V。开灯状态时,SO应为占空比可调的PWM输出,灯最亮时为5V。

网友B:
你的电路还是有点问题,升压IC输入电容是不能省的,加上输入电容再试试看看把

网友C:
其实这是立创里面一个设计,不过两个版本,都可以去下载,与这个电路一模一样
就是说,运行起来没问题, 除非芯片坏了

楼主:
电路是一样的,就是没调通

网友D(2021-05-15):
请问一下 可以实现切换灯光颜色吗

网友E:
检查一下你的touch pad,是不是容值过大?可以断开看一下效果。这个芯片pin5 应该是范围的,容值太大就相当于手一直按着,所以会上电就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