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芯片字节,半字的存储,先谢谢,求告知

楼主:
     答案:0x7856
      按照字节存储:ox0800 1000    存入ox12
                             ox0800 1001     存入 ox34
                              ox0800 1002     存入ox56
          半字存入的是16位,即二个字节,就是从最高位读取十六位吗?谢谢

网友A(2021-03-31):
小端就是  低地址存储 低位,高地址存储高位,所以是对的

网友B:
32位机中1字=24字节,半字=2字节。 16位机1半字就应该=1字节。 貌似16位机的时候还没有半字的概念

网友C:
小端就是  低地址存储 低位,高地址存储高位,
大端就是  低地址存储 高位,高地址存储低位,
所以是对的

网友D:
小端字节顺序的数据存储模式是按内存增大的方向存储的,即低位在前高位在后;大端字节顺序的数据存储方向恰恰是相反的,即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