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学单片机单片机技术,求指导 设计一个音乐音符发生器 并用示波器显示出波形

楼主(2021-03-30):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了

设计一个音乐音符发生器。并用示波器显示出波形。发出不同音符声音原理,就是发出对应不同音符频率的方波,即给定时器T0载入不同的定时时间常数,从而产生对应频率的方波,驱动蜂鸣器发出音符声音。
分别按下键盘的1,2,3,4,5,6,7, 1(高音)8个键,可发出8个不同音符的声音,即发出“哆”、“唻”、“咪”、“发”、“嗽”、“拉”、“西”、“哆”(高音)的声音。
并且要求按下按键松开后延迟一段时间停止,如果再按别的键则发出另一音符的声音。
(3)当扫描到键盘上有键按下,则快速检测是哪键按下,然后单片机定时器启动,发出相应音符频率的脉冲,该音符脉冲输入到蜂鸣器后,就会发出相应的音调。如在前一个按下的键发声的同时有另一个键被按下,则启用中断系统,前面键的发音停止,转到后按下键的发音程序,发出相应的音符声音。
要求:
键盘采用4×3矩阵键盘,共12个键。号码显示采用LCD 1602 液晶显示模块。因此涉及了单片机与4×3矩阵式键盘以及与16×2的液晶显示屏的接口设计,还有各种驱动程序的编制。液晶显示屏采用LCD1602(即Proteus中的LM016L)。

网友A:
不同的音调对应音符有不同的频率,这个可以百度得到,有了音符和频率的对应关系就好办了,对应不同的音符输出对应的频率即可。

网友B:
一般单片机定时中断应该是优先于按键中断的

网友C:
这个声音使用PWM驱动生成。按键用于输入即可。当然为了不计较中断的优先级,你可以针对按键,使用查询的方式进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