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点阵流水灯要怎么写程序?求思路

楼主(2021-03-30):
单片机点阵流水灯怎么做?

网友A:
今天看了一个视频,用左移和右移做流水灯,不过只能做一半的灯。先左移 1111 1111->1111 1110->1111 1100->1111 1000->1111 0000    然后右移 0111 1000 ->0011 1100->0001 1110->0000 1111

网友B:
首先你要确定芯片,是595还是7219,TM16系列的,做好具体的详细的函数功能包。
点阵不管是做流水灯,还是显示图案,都是用数组。
把数组用函数功能包发送出去。就OK了。
关键是做好函数功能包。

网友C:
采用缓存的方式

网友C:
可以考虑采用缓存的方式

网友D:
LED16x16点阵 89单片机+四个74HC595的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61-1.html

网友E:
用移动函数,来变换输出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确定芯片,是595还是7219,TM16系列的,做好具体的详细的函数功能包。
点阵不管是做流水灯,还是 ...

是51单片机吗

网友F:
移动函数,这个是论坛里面的高手制作的http://www.51hei.com/bbs/dpj-42659-1.html

网友G:
这个方式真的太过了欧,可以采用左移右移函数,也可以把字码放在数组里,遍历数组

网友B:
51也好,32也好,这只是一个思路,其他的思路也挺好的。

网友H:
以P0口为例,连接8个共阳的led灯,电路很简单,当IO口给低电平时,led点亮。那么实现流水灯的原理是:先点亮第一个led,保持一会,然后熄灭,点亮下一个led,保持,再熄灭,直到第8个led点亮,之后熄灭,循环执行这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