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电子密码锁设计,这个锁定了还怎么按键?

楼主(2021-03-30):
电子密码锁可以根据设定好的密码,当密码输入正确之后,锁就打开,如果输入的三次的密码不正确,就锁定按键3秒钟,同时发现报警声,直到没有按键按下3种后,才打开按键锁定功能;否则在3秒钟内仍有按键按下,就重新锁定按键3秒时间并报警。

网友A:
“”直到没有按键按下3种后,才打开按键锁定功能“”。描述产生歧义,本意应该是解除按键锁定功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到没有按键按下3种后,才打开按键锁定功能“”。描述产生歧义,本意应该是解除按键锁定功能吧。

这是师傅下达任务后后想白嫖一个,连认真打字都没兴趣,不是”直到没有按键按下3种后“是”3秒后“
一般的密码保护机制大致都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