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q2440 camera接口使用ov2640摄像头配置

楼主:
ov2640寄存器是原子例程基础上修改的,程序是tq2440 ov9650裸跑程序改的。
主要是把摄像头设置为ycbcr422输出(因为2440只支持ITU601-656标准的8位ycbcr)。
刚开始傻傻的设置为rgb发现怎么调都无法出图像,仔细看了2440的camera接口时序才发现不支持rgb。
其实rgb也可以显示只是camera接口不支持,需要io口模拟时序。但是这样输出帧率较低而且图像不完整,想快只能使用硬件camera接口。

以下是主要配置 :

        0xff, 0x00,
        0x2c, 0xff,
        0x2e, 0xdf,
        0xff, 0x01,
        0x3c, 0x32,
        //
        0x11, 0x00,
        0x09, 0x02,
        0x04, 0xD8,
        0x13, 0xe5,
        0x14, 0x48,
        0x2c, 0x0c,
        0x33, 0x78,
        0x3a, 0x33,
        0x3b, 0xfB,
        //
        0x3e, 0x00,
        0x43, 0x11,
        0x16, 0x10,
        //
        0x39, 0x92,
        //
        0x35, 0xda,
        0x22, 0x1a,
        0x37, 0xc3,
        0x23, 0x00,
        0x34, 0xc0,
        0x36, 0x1a,
        0x06, 0x88,
        0x07, 0xc0,
        0x0d, 0x87,
        0x0e, 0x41,
        0x4c, 0x00,

        0x48, 0x00,
        0x5B, 0x00,
        0x42, 0x03,
        //
        0x4a, 0x81,
        0x21, 0x99,
        //
        0x24, 0x40,
        0x25, 0x38,
        0x26, 0x82,
        0x5c, 0x00,
        0x63, 0x00,
        0x46, 0x00,
        0x0c, 0x3c,
        //
        0x61, 0x70,
        0x62, 0x80,
        0x7c, 0x05,
        //
        0x20, 0x80,
        0x28, 0x30,
        0x6c, 0x00,
        0x6d, 0x80,
        0x6e, 0x00,
        0x70, 0x02,
        0x71, 0x94,
        0x73, 0xc1,
        0x3d, 0x34,
        0x5a, 0x57,
        //
        0x12, 0x00,//UXGA 1600*1200

        0x17, 0x11,
        0x18, 0x75,
        0x19, 0x01,
        0x1a, 0x97,
        0x32, 0x36,
        0x03, 0x0f,
        0x37, 0x40,
        //
        0x4f, 0xca,
        0x50, 0xa8,
        0x5a, 0x23,
        0x6d, 0x00,
        0x6d, 0x38,
        //
        0xff, 0x00,
        0xe5, 0x7f,
        0xf9, 0xc0,
        0x41, 0x24,
        0xe0, 0x14,
        0x76, 0xff,
        0x33, 0xa0,
        0x42, 0x20,
        0x43, 0x18,
        0x4c, 0x00,
        0x87, 0xd5,
        0x88, 0x3f,
        0xd7, 0x03,
        0xd9, 0x10,
        0xd3, 0x82,
        //
        0xc8, 0x08,
        0xc9, 0x80,
        //
        0x7c, 0x00,
        0x7d, 0x00,
        0x7c, 0x03,
        0x7d, 0x48,
        0x7d, 0x48,
        0x7c, 0x08,
        0x7d, 0x20,
        0x7d, 0x10,
        0x7d, 0x0e,
        //
        0x90, 0x00,
        0x91, 0x0e,
        0x91, 0x1a,
        0x91, 0x31,
        0x91, 0x5a,
        0x91, 0x69,
        0x91, 0x75,
        0x91, 0x7e,
        0x91, 0x88,
        0x91, 0x8f,
        0x91, 0x96,
        0x91, 0xa3,
        0x91, 0xaf,
        0x91, 0xc4,
        0x91, 0xd7,
        0x91, 0xe8,
        0x91, 0x20,
        //
        0x92, 0x00,
        0x93, 0x06,
        0x93, 0xe3,
        0x93, 0x05,
        0x93, 0x05,
        0x93, 0x00,
        0x93, 0x04,
        0x93, 0x00,
        0x93, 0x00,
        0x93, 0x00,
        0x93, 0x00,
        0x93, 0x00,
        0x93, 0x00,
        0x93, 0x00,
        //
        0x96, 0x00,
        0x97, 0x08,
        0x97, 0x19,
        0x97, 0x02,
        0x97, 0x0c,
        0x97, 0x24,
        0x97, 0x30,
        0x97, 0x28,
        0x97, 0x26,
        0x97, 0x02,
        0x97, 0x98,
        0x97, 0x80,
        0x97, 0x00,
        0x97, 0x00,
        //
        0xc3, 0xef,

        0xa4, 0x00,
        0xa8, 0x00,
        0xc5, 0x11,
        0xc6, 0x51,
        0xbf, 0x80,
        0xc7, 0x10,
        0xb6, 0x66,
        0xb8, 0xA5,
        0xb7, 0x64,
        0xb9, 0x7C,
        0xb3, 0xaf,
        0xb4, 0x97,
        0xb5, 0xFF,
        0xb0, 0xC5,
        0xb1, 0x94,
        0xb2, 0x0f,
        0xc4, 0x5c,
        //
        0xc0, 0xc8,
        0xc1, 0x96,
        0x8c, 0x00,
        0x86, 0x3d,
        0x50, 0x00,
        0x51, 0x90,
        0x52, 0x2c,
        0x53, 0x00,
        0x54, 0x00,
        0x55, 0x88,

        0x5a, 0x90,
        0x5b, 0x2C,
        0x5c, 0x05,

        0xd3, 0x02,
        //
        0xc3, 0xed,
        0x7f, 0x00,

        0xda, 0x09,

        0xe5, 0x1f,
        0xe1, 0x67,
        0xe0, 0x00,
        0xdd, 0x7f,
        0x05, 0x00,

   //yuv422
         0xc2,0x0c,
        0xFF, 0x00,

        0xD7, 0x03,
        0xDF, 0x00,
        0x33, 0x80,
        0x3C, 0x40,
        0xe1, 0x77,

        0xda, 0x00,
        0x00, 0x00,

        rCIGCTRL |=(1<<25)|(0<<27); // inverse PCLK, test pattern
        rCIWDOFST = (1<<30)|(0xf<<12); // clear overflow
        rCIWDOFST = 0;
        rCIWDOFST=(WinOfsEn<<31)|(WinHorOffset<<16)|(WinVerOffset);
        rCISRCFMT=(CAM_ITU601<<31)|(0<<30)|(0<<29)|(CAM_SRC_HSIZE<<16)|(CAM_ORDER_YCBYCR<<14)|(CAM_SRC_VSIZE);

网友A(2021-03-30):
rCISRCFMT=(CAM_ITU601<<31)|(0<<30)|(0<<29)|(CAM_SRC_HSIZE<<16)|(CAM_ORDER_YCBYCR<<14)|(CAM_SRC_VSIZE);

注意CAM_SRC_HSIZECAM_SRC_VSIZE要和摄像头和lcd大小匹配

//以下是完整的寄存器初始化

         sccb_sendbyte(0xff, 0x01);        //操作sensor寄存器
          sccb_sendbyte(0x12, 0x80);        //software resetOV2640

        for(i = 0;i < sizeof(ov2640_svga_init_reg_tbl)/2;i++)
{
                 sccb_sendbyte(ov2640_svga_init_reg_tbl[ i][0],ov2640_svga_init_reg_tbl[ i][1]);//帖子上的寄存器
}
mdelay(50);

        outw=320/4;
        outh=240/4;
         sccb_sendbyte(0XFF,0X00);
         sccb_sendbyte(0XE0,0X04);
         sccb_sendbyte(0X5A,outw&0XFF);
         sccb_sendbyte(0X5B,outh&0XFF);
        temp=(outw>>8)&0X03;
        temp|=(outh>>6)&0X04;
         sccb_sendbyte(0X5C,temp);
         sccb_sendbyte(0XE0,0X00);

         sccb_sendbyte(0XFF,0X00);
         sccb_sendbyte(0XD3,15);
         sccb_sendbyte(0XFF,0X01);
         sccb_sendbyte(0X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