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429IGT6国产芯片替代问题

楼主(2021-03-30):
STM32F429IGT6(LQPF176)这颗料有没有国产芯片可以替代的呀

网友A:
应该没有国产替代的

网友B(2022-08-24):
请问你们STM32F429IGT6(LQPF176)现找到替换的了吗?我们有一颗料可以替换!改一下软件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们STM32F429IGT6(LQPF176)现找到替换的了吗?我们有一颗料可以替换!改一下软件就可以

什么料可以替换?

网友D:
找找GD的吧

网友E(2023-10-27):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们STM32F429IGT6(LQPF176)现找到替换的了吗?我们有一颗料可以替换!改一下软件就可以

你好,是什么型号呢,方便推荐一下吗

网友F:
完全替代不知道 TKM32F499 可以查看一下,看看是否满足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