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STM32f4的程序转化为STM32f103程序?

楼主(2021-03-30):
最近在做电赛,在做相关识别系统,找到stm32f4的代码但不知道如何转化为stm103的程序。

网友A:
建立F103工程,把F4工程中需要的代码添加到F103工程,涉及到硬件部分重新定义,初始化。

网友B:
除去没有的外设,照着写法改改不就差不多了,前提是你也要了解f103

网友C:
建立一个新的工程,把F103系列的启动文件这些包含进去,再把F1上没有的功能pass掉,有些硬件串口可能还需要重新修改定义,总之得理解了F1和F4代码的原理再进行转换可能会更容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