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按键控制云学习求助

楼主:
没买STM32板子,只能云学习,最近学到按键控制了,有个问题请教大家。在配置IO的时候设置为上拉输入模式了,在proteus 8.9中模拟,实际电路中也要接上拉电阻吗,不接的话运行就不正常,问一下是模拟有问题还是确实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A(2021-03-30):
顶一下,论坛有stm32的教学视频吗,一直在B站看视频学习

网友B:
Proteus8.9仿真时,你如果程序设置为上拉,那你必须上拉,还有就是一定注意需不需要连按设计,因为频率问题,仿真系统反应太慢了

网友C:
最好接上电阻,否则IO口状态不稳定,而且最好还是弄块板子实际操作吧  光看不做收效甚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roteus8.9仿真时,你如果程序设置为上拉,那你必须上拉,还有就是一定注意需不需要连按设计,因为频率问题 ...

软件设置过上拉了硬件还要设置上拉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最好接上电阻,否则IO口状态不稳定,而且最好还是弄块板子实际操作吧  光看不做收效甚微

软件设置过上拉了硬件还要设置上拉吗

网友D:
实际也最好外接上拉,保证可靠性,当然不接也是可以工作的
仿真就看看玩吧,有的东西仿真里面很难处理,因为软件模型的问题。有些涉及时序的可能仿真能用实物不能用,同样,反过来的情况也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