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数字I/O口和模拟I/O口

楼主(2021-03-30):
Arduino数字引脚(D0-D13)中输出的低电平为0V,输出的高电平为当前Arduino的工作电压。例如Arduino UNO的工作电压为5V,其高电平输出也是5V;Arduino Due工作电压为3.3V,所以高电平输出也就是3.3V。数字引脚除了用于输出信号外,还可以用digitalRead()函数读取外部输入的数字信号。其中D3、D5、D6、D9、D10、D11可作为PWM输出口

Arduino模拟引脚(A0-A5)就是带数模转换功能的IO(ADC),Arduino的模拟输入有10位精度,也就是2的十次方,可以将0-5V的电压转换为0-1023的整数来表示Arduino模拟引脚(A0-A5)就是带数模转换功能的IO(ADC),Arduino Nano的模拟输入有10位精度,也就是2的十次方,可以将0-5V的电压转换为0-1023的整数来表示

网友A(2022-05-15):
嗯,楼主解释的很通透地说!

网友B(2022-02-18):
/*arduino A*模拟接口当做数字接口使用
把他当做avr的我就不解释了,
另外,可以很简单的当做数字接口在arduino ide中使用
其中
A0=14;
A1=15;
A2=16;
,,,,
以此类推
如 pinMode(14,OUTPUT);就是把A0当做数字引脚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