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LCD1602初始化不成功问题分析

楼主:
我在开发板上的1602可以正常显示,但在我自己画的板上不能正常初始化,同一个程序,只是改了端口,
开发板上v3是电位器,自己画的接地,实测开发板接地可以,
开发板是直插STC89C516RD+,画的板是贴片STC89C52RC,
1)板接线没问题,用逻辑分析仪看的(有几根先忘记画了,在背面补焊的)
2)v3电位器在开发板上接地正常显示
3)单片机已经工作,串口的程序可以
4)端口没反,同一个程序用开发板和画的板看到波形相同
5)3个控制端没错
6)单片机P0端口的上拉电阻接了
7)屏幕没坏,就是这个屏幕放开发板可以
8)我已经想不出啥问题了
0001是我自己的原理图

0002和0003是单片机引脚图

引脚图

引脚图

引脚图

引脚图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2021-03-30):
我遇到过的问题和你说一下,你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我就是把直插排阻焊反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的问题和你说一下,你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我就是把直插排阻焊反了。哈哈。

但是我是用万用表测得,没反,以前自己焊的洞洞板也这样没问题,还有就是如果反了那么测试输出的就不对了

网友C:
应该是程序问题,看一下引脚定义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程序问题,看一下引脚定义有没有问题

引脚没问题啊,我对着原理图写的

网友D:
自己之前实际调试中遇到有些1602两个引脚间需要接个电阻才能正常显示,才疏学浅不清楚根本原因,你可以试试用手指摸下1602那一排触点试试,如果可以再研究具体是哪两个pin

网友E:
供电正常吗,5V的1602若用3.3V供电也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F:
LCD1602显示  你可以参考我这个代码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685-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供电正常吗,5V的1602若用3.3V供电也不能正常显示

正常,都是5v

网友B:
引用 网友F:
LCD1602显示  你可以参考我这个代码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685-1.html

我这给程序在开发板上可以,在我自己画的板上就不行,不是程序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自己之前实际调试中遇到有些1602两个引脚间需要接个电阻才能正常显示,才疏学浅不清楚根本原因,你可以试试 ...

以前焊的洞洞板也没这样啊

网友G:
本人认为:可能是使用了内部RC时钟,与原来开发板相差太远,或太快所致。
可能是原板上P1.0-1.3有外部上拉,而你省略了。

网友H: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错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