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89C52单片机的自动浇花系统设计

楼主:
1
本自动浇花系统由六个单元组成,即 单 片 机 控 制 单 元、土壤湿度采集单元、模数转换单元、按键选择单元、继电器驱动水泵单元和液晶显示单元。当土壤湿度变化引起湿敏传感器的阻值发生变化,系 统 上 电 后,该阻值变化在电路中会转换为变化的电压信号,经过模数转换后送至单片机识别运算控制,并由 LCD 显 示 器 显 示 土 壤 湿 度。通过此方式对土壤的湿度信息进行实时监测和控制,以达自动浇花之目的。系统框图
2 硬件电路设计
2.1
STC89C52单片机系统采用低功耗、高性能的 STC89C52型单片 机 为 控 制器,其内 部 有8位 中 央 处 理 器(CPU)、4k字 节 Flash闪 速 存储器、128Byte内部 RAM、32个I/0口、2个16位 定 时/计 数器、一个5向量两级中断结构、一个全双工串行通信口、片内振荡器和时钟电。其最小应用系统由单片机、晶振电路和复位电路构成。
2.2
YL-69湿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用来检测花盆土壤湿度大小,由敏感元件以及转换电路组成。当土壤湿度变化时,传感器电阻值发生变化,经转换电路引起输出电压的变化,并将此电压信号输送至数模转换器以便单片机判别运 算。本 设 计 选 用 YL-69土壤湿度传感器其湿度检测范围0%-100%,仿真电路中用电位器模拟湿度传感器。
2.3
ADC0832AD转换器因为湿度传感器采集的土壤湿度信息为模拟量,经转换电路后输出电压信号也为模拟量,因 此 需 选 用 ADC0832模数转换 器 将 模 拟 量 转 换 为 单 片 机 能 够 识别的数字量。ADC0832是8位 分 辨 率 A/D 转 换 器,其最高分辨可达256级,能够适应多数的模拟量转换要求。其CS由 单 片 机P1.2控制,由 CH0通道接收来的模拟信号经转换后有 DO口送至单片机 P1.1口。
2.4
LCD1602液晶显示器为了实时显 示 土 壤 湿 度,提示使用者该系统的工作模式,因此选用 LCD1602液晶显示器用来显示湿度大小和工作模式。运行过程 中 第 一 行 Humidity显 示 当 前 湿 度;第 二行state显示工作模式,Maul为手动模式,Aoto为自动模式;自动模式下调节湿度参数时上下两行分别显示湿度上下限值。液晶显示器 的8位 数 据 端 D1-D7由 单 片 机 的 P0口 控制,RS、R/W、E端分别由单片机 P2.5-P2.6控制。
2.5
继电器水泵单元该模块由 PNP型三极管和继电器及水泵组成,单 片 机P2.0口控制三极管基极。当系统选择手动浇花模式或自动模式下湿度低于下限湿度时,P2.0输出为0,则 PNP型三极管导通,继 电 器 得 电,常 开 触 点 吸 合,电动机回路接通,执 行浇花工作。当自动模式下湿度高于上限湿度时,P2.0输 出为1,则 PNP型三极管 导 通,继 电 器 失 电,常 开 触 点 复 位,电动机回路断开,结束浇花工作。

系统软件设计
当系统上电后进行初始化,同时获取设定湿度并采集当前湿度值。经过 A/D 转 换 后,送 到 LCD 显 示 器 显 示 信 息;系统判断当前土壤湿度和预设湿度大小关系,如果小于预设值,继电器就会驱动水泵进行抽水灌溉;如果高于预设值,继电器和水泵不工作。湿度传感器实时监测土壤湿度,当浇花过程中土壤湿度大于设定值,则浇花过程结束。系 统 流 程图

网友A(2021-03-30):
程序截图顺序c1-c2 c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