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 Keil编译错误

楼主(2021-03-31):
请问此51单片机程序哪错了

编译时总提示
XS.C(9): 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
找了几个小时也找不到原因

先谢了
程序如下:
#include "xs.h"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code smgduan[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8 dx=P1;
u8 GPIO_KEY=P2;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txs(u8 x)      //将参数x在8位动态数码管上显示为二进制码
{
        u8 i,h;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
                }
                h=x&0x80;
                if(h=1)
                {
                        P1=smgduan[1];
                }
                else
                {
                         P1=smgduan[0];
                }
                delay(100);
                x<<1;
                P1=0x00;
        }
}

unsigned char dtkey()     //4x4矩阵按键扫描返回0~15之间的数
{
        u8 KeyValue;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
                        delay(1000);
                        if(GPIO_KEY!=0x0f)
                        {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
        }
        while((a<50)&&(GPIO_KEY!=0xf0))
        {
        delay(100);
        a++;
        }
        return KeyValue;
}

unsigned char zfdz()     //将矩阵按键返回值转为二进制的一个字符,按一次后等待片刻如果再次有按键按下则第一次按为前四位,第二次为后四位
{
         u8 i,j,k,a;
        j=0;
        while(j<=1)
        {
                i=dtkey();
                if(i=0)
                {
                        k=0x00;
                }
                else
                {
                        for(;i>=1;i--)
                        {
                                k=0x00+1;
                        }
                }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
                while((a<100)&&(GPIO_KEY=0x0f))
                {
                        delay(100);
                        a++;
                }
                goto ttl;
        }

        j++;
        }
        ttl:return k;
        return k;
}

网友A:
u8 code smgduan[16]
这个声明的code是啥意思?

网友B:
u8 code smgduan[16] 无符号型16个数组元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u8 code smgduan[16]
这个声明的code是啥意思?

存储到 Flash 中,节省 RAM空间

网友C:
u8 GPIO_KEY=P2;貌似不对。改为#define GPIO_KEY  P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存储到 Flash 中,节省 RAM空间

懂了谢谢
你这个报错应该是哪个变量初始化的问题  可能初始化给的数不是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