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智能垃圾桶原理图正确吗?

楼主(2021-03-31):
有没有大佬帮忙看看原理图对着没?
需要实现的功能是红外对管人体检测;超声波测距;蜂鸣器报警;定时消毒(用led表示);干湿垃圾分类。

网友A:
你这继电器控制很有想法啊。
VCC经过PNP在经过继电器线圈直接到GND,不对是直接悬空了,gnd网络没连上。
然后继电器导通之后呢?把VCC电压接到后面的电路,这个VCC开断你拿个mos管控制不好吗?特地用继电器,是家里有矿吧。
这是某个产品继电器的线圈内阻和控制极电压的关系,很明显这个电压是5V或者3v3的,内阻100R不到,这种情况一般要在继电器线圈到GND之间留一个电阻焊盘,如果继电内阻太小导致短路可以补救,如果不短路就用0R电阻补上。

网友B:
除开继电器线圈一端没接地。另外电源进来没一个电容滤波,很容易造成系统不稳定;U10是什么,3脚悬空;红外对管方向性很强,实际运用当中,人一定是从固定方向过来?,而且这种红外对反射面颜色很敏感,白色最远,黑色很近,距离差好多倍。

网友C:
自锁开关表示没看明白。继电器貌似也没看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继电器控制很有想法啊。
VCC经过PNP在经过继电器线圈直接到GND,不对是直接悬空了,gnd网络没连上。
...

GND网络确实没连上,用继电器单纯为了模拟开关,家里没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开继电器线圈一端没接地。另外电源进来没一个电容滤波,很容易造成系统不稳定;U10是什么,3脚悬空;红外 ...

U10是电源转接(表述可能不准确),可以直接用USB供电,至于红外对管可以安装在垃圾桶盖上,有垃圾时就可以检测到吧,不存在说从哪个方向。

网友D:
只能垃圾桶的话用光电开关会简介很多,而且还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