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6560驱动器电路中74LS123单稳态触发器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03-31):
电路原理图如下:  上图是TB6560驱动器的原理图,可以给大家设计参考,亲测可用。不过,我想问一个问题,74LS123这个单稳态触发器的作用是干嘛,给他分了CLK脉冲作为输入,输出Q只接到了LED上,Q非也只是引出来了。大家能聊聊看法吗,你觉得他这么设计想干嘛?如下图

网友A:
单稳态电路主要用于脉冲宽度的压缩或展宽,也有其他的用法。此电路接成上升沿触发,猜测:1.有一个脉冲,LED亮一次,2.有脉冲,LED一直亮。

网友B:
这个74LS123的延时大约是0.2秒。只要led亮,最少亮0.2秒。
1.有断续n个脉冲,每个脉冲上升沿时灯亮0.2秒后灯灭。
2.有连续n个脉冲,第1个脉冲上升沿时灯亮,第n个脉冲上升沿的0.2秒后灯灭。

网友C:
这个电路中的74123,本意是用于电机的闲时电流控制(半流),结果,可能是没抄对图,变成了电机工作指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中的74123,本意是用于电机的闲时电流控制(半流),结果,可能是没抄对图,变成了电机工作指示了[ ...

贴正确的图看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中的74123,本意是用于电机的闲时电流控制(半流),结果,可能是没抄对图,变成了电机工作指示了[ ...

是啊,请再详细点指教,有正确的图看吗,74LS123怎么用于电机的闲时电流控制啊

网友C:
这个地方,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下载图纸
(自行替换点)http://club.szlcsc点com/article/details_3785_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