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流水灯和单片机点阵流水灯有什么区别呢?点阵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21-03-31):
(无正文)

网友A:
1个IO口控制1个灯  点阵是8个IO口控制16个灯

网友B:
流水灯一般指的是一个IO控制一个灯,轮流点亮熄灭呈现流水状态。点阵指的是以坐标的方式控制灯,比如我想点亮第二行第三列的灯,就把对应的IO控制

网友C:
点阵控制一个灯的亮灭需要两个io控制,流水灯需要需要一个io,当灯泡数量较多时,因为点阵的网状结构,反而更加节省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流水灯一般指的是一个IO控制一个灯,轮流点亮熄灭呈现流水状态。点阵指的是以坐标的方式控制灯,比如我想点 ...

8*8点阵怎么和面包板连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8*8点阵怎么和面包板连接

对尺寸有要求 一般来说是横跨能插上,面包板中间的沟可以隔开两边的连接
如果面包板尺寸间距不对或者太小还是不要想了,老老实实用杜邦线跳线,或者焊到其他PCB、洞洞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