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图像处理程序 关于二值化

楼主(2021-03-31):
i4=im2double(J);

[L,num]=bwlabel(i4,8); % 区域标记

figure,imagesc(L);axis tight;axis equal; %标记颜色显示

[r,c] = find(L == 1);%调用标记区域

MIN1 = min(c)-5;           %计算横最小坐标点
MIN2 = min(r)-5;           %计算纵最小坐标点
MAX1 = max(c)+5;           %计算横最大坐标点
MAX2 = max(r)+5;           %计算纵最大坐标点

%数值检查,显示初步框选区域
  if(MIN1 > 0)
      MMIN1=MIN1;
  else
      MMIN1 = 1;
end
if(MIN2 > 0)
  MMIN2=MIN2;
else
      MMIN2 = 1;
end
[mm nn] = size(i4);
if(MAX1 < nn)
      MMAX1=MAX1;
else
      MMAX1 = nn-1;
end
if(MAX2 < mm)
      MMAX2=MAX2;
else
      MMAX2 = mm-1;
end

cxk=i4(MMIN2:MMAX2,MMIN1:MMAX1); %将初步框选区域保存
%figure,imshow(1-cxk);           %显示初步框选区域
  %边缘检测
[BW1,thresh1]=edge(cxk,'roberts');  %Roberts边缘算子
[BW2,thresh2]=edge(cxk,'sobel');    %Sobel边缘算子
[BW3,thresh3]=edge(cxk,'prewitt');  %Prewitt边缘算子
subplot(2,2,1);
imshow(cxk);           %显示初步框选区域
subplot(2,2,2);
imshow(BW1);           %显示Roberts边缘算子结果
subplot(2,2,3);
imshow(BW2);           %显示Sobel边缘算子结果
subplot(2,2,4);
imshow(BW3);           %显示Prewitt边缘算子结果
CXKK=im2double(BW1);

%投影
im=CXKK;

[m n]=size(im); % m n分别为图像的行 列数
% 进行垂直投影
for y=1:n
     V1(y)=sum(im(1:m,y));
end
% 进行水平投影
for x=1:m
   V2(x)=sum(im(x,:));
end
%投影结果
Q1=im2bw(V1);   %算长
i1=sum(Q1,2)-1;
Q2=im2bw(V2);   %算宽
i2=sum(Q2,2)-1;
%计算四点坐标

[LL,num2]=bwlabel(BW1,8); % 区域标记
[rr,cc] = find(LL == 1);%调用标记区域

MINN1=min(rr)+MIN1;    %横最小
MINN2=min(cc)+MIN2+4;    %纵最小

aaaaa(1,:)=[MINN1;MINN2];       %左上点坐标
bbbbb(1,:)=[MINN1+i1;MINN2];    %右上点坐标
ccccc(1,:)=[MINN1;MINN2+i2];    %左下点坐标
ddddd(1,:)=[MINN1+i1;MINN2+i2]; %右下点坐标

imshow(1-i4)         % 显示二值化图像
hold on
plot([MINN1 MINN1+i1],[MINN2 MINN2],'m','LineWidth',2)
plot([MINN1+i1 MINN1+i1],[MINN2 MINN2+i2],'m','LineWidth',2)
plot([MINN1+i1 MINN1],[MINN2+i2 MINN2+i2],'m','LineWidth',2)
plot([MINN1 MINN1],[MINN2+i2 MINN2],'m','LineWidth',2)
plot([MINN1 MINN1+i1],[MINN2 MINN2],'mo','LineWidth',2)
plot([MINN1+i1 MINN1+i1],[MINN2 MINN2+i2],'mo','LineWidth',2)
plot([MINN1+i1 MINN1],[MINN2+i2 MINN2+i2],'mo','LineWidth',2)
plot([MINN1 MINN1],[MINN2+i2 MINN2],'mo','LineWidth',2)

V1=0;
V2=0;
Q1=0;
Q2=0;
i1=0;
i2=0;

%2222222222
[r,c] = find(L == 2);%调用标记区域

MIN1 = min(c)-5;           %计算横最小坐标点
MIN2 = min(r)-5;           %计算纵最小坐标点
MAX1 = max(c)+5;           %计算横最大坐标点
MAX2 = max(r)+5;           %计算纵最大坐标点

%数值检查,显示初步框选区域
  if(MIN1 > 0)
      MMIN1=MIN1;
  else
      MMIN1 = 1;
end
if(MIN2 > 0)
  MMIN2=MIN2;
else
      MMIN2 = 1;
end
[mm nn] = size(i4);
if(MAX1 < nn)
      MMAX1=MAX1;
else
      MMAX1 = nn-1;
end
if(MAX2 < mm)
      MMAX2=MAX2;
else
      MMAX2 = mm-1;
end

cxk=i4(MMIN2:MMAX2,MMIN1:MMAX1); %将初步框选区域保存
%figure,imshow(1-cxk);           %显示初步框选区域
  %边缘检测
[BW1,thresh1]=edge(cxk,'roberts');  %Roberts边缘算子
[BW2,thresh2]=edge(cxk,'sobel');    %Sobel边缘算子
[BW3,thresh3]=edge(cxk,'prewitt');  %Prewitt边缘算子
%subplot(2,2,1);
%imshow(cxk);           %显示初步框选区域
%subplot(2,2,2);
%imshow(BW1);           %显示Roberts边缘算子结果
%subplot(2,2,3);
%imshow(BW2);           %显示Sobel边缘算子结果
%subplot(2,2,4);
%imshow(BW3);           %显示Prewitt边缘算子结果
CXKK=im2double(BW1);

%投影
im=CXKK;

[m n]=size(im); % m n分别为图像的行 列数
% 进行垂直投影
for y=1:n
     V1(y)=sum(im(1:m,y));
end
% 进行水平投影
for x=1:m
   V2(x)=sum(im(x,:));
end
%投影结果
Q1=im2bw(V1);   %算长
i1=sum(Q1,2);
Q2=im2bw(V2);   %算宽
i2=sum(Q2,2);
%计算四点坐标

[LL,num2]=bwlabel(BW1,8); % 区域标记
[rr,cc] = find(LL == 1);%调用标记区域

MINN1=MIN1+min(rr)+3;    %横最小
MINN2=MIN2+min(cc);    %纵最小

aaaaa(2,:)=[MINN1;MINN2];       %左上点坐标
bbbbb(2,:)=[MINN1+i1;MINN2];    %右上点坐标
ccccc(2,:)=[MINN1;MINN2+i2];    %左下点坐标
ddddd(2,:)=[MINN1+i1;MINN2+i2]; %右下点坐标

hold on
plot([MINN1 MINN1+i1],[MINN2 MINN2],'m','LineWidth',2)
plot([MINN1+i1 MINN1+i1],[MINN2 MINN2+i2],'m','LineWidth',2)
plot([MINN1+i1 MINN1],[MINN2+i2 MINN2+i2],'m','LineWidth',2)
plot([MINN1 MINN1],[MINN2+i2 MINN2],'m','LineWidth',2)
plot([MINN1 MINN1+i1],[MINN2 MINN2],'mo','LineWidth',2)
plot([MINN1+i1 MINN1+i1],[MINN2 MINN2+i2],'mo','LineWidth',2)
plot([MINN1+i1 MINN1],[MINN2+i2 MINN2+i2],'mo','LineWidth',2)
plot([MINN1 MINN1],[MINN2+i2 MINN2],'mo','LineWidth',2)
V1=0;
V2=0;
Q1=0;
Q2=0;
i1=0;
i2=0;

%3333333333333
[r,c] = find(L == 4);%调用标记区域

MIN1 = min(c)-5;           %计算横最小坐标点
MIN2 = min(r)-5;           %计算纵最小坐标点
MAX1 = max(c)+5;           %计算横最大坐标点
MAX2 = max(r)+5;           %计算纵最大坐标点

%数值检查,显示初步框选区域
  if(MIN1 > 0)
      MMIN1=MIN1;
  else
      MMIN1 = 1;
end
if(MIN2 > 0)
  MMIN2=MIN2;
else
      MMIN2 = 1;
end
[mm nn] = size(i4);
if(MAX1 < nn)
      MMAX1=MAX1;
else
      MMAX1 = nn-1;
end
if(MAX2 < mm)
      MMAX2=MAX2;
else
      MMAX2 = mm-1;
end

cxk=i4(MMIN2:MMAX2,MMIN1:MMAX1); %将初步框选区域保存
%figure,imshow(1-cxk);           %显示初步框选区域
  %边缘检测
[BW1,thresh1]=edge(cxk,'roberts');  %Roberts边缘算子
[BW2,thresh2]=edge(cxk,'sobel');    %Sobel边缘算子
[BW3,thresh3]=edge(cxk,'prewitt');  %Prewitt边缘算子
%subplot(2,2,1);
%imshow(cxk);           %显示初步框选区域
%subplot(2,2,2);
%imshow(BW1);           %显示Roberts边缘算子结果
%subplot(2,2,3);
%imshow(BW2);           %显示Sobel边缘算子结果
%subplot(2,2,4);
%imshow(BW3);           %显示Prewitt边缘算子结果
CXKK=im2double(BW1);

%投影
im=CXKK;

[m n]=size(im); % m n分别为图像的行 列数
% 进行垂直投影
for y=1:n
     V1(y)=sum(im(1:m,y));
end
% 进行水平投影
for x=1:m
   V2(x)=sum(im(x,:));
end
%投影结果
Q1=im2bw(V1);   %算长
i1=sum(Q1,2)-1;
Q2=im2bw(V2);   %算宽
i2=sum(Q2,2)-1;
%计算四点坐标

[LL,num2]=bwlabel(BW1,8); % 区域标记
[rr,cc] = find(LL == 1);%调用标记区域

MINN1=min(rr)+MIN1;    %横最小
MINN2=min(cc)+MIN2;    %纵最小

aaaaa(3,:)=[MINN1;MINN2];       %左上点坐标
bbbbb(3,:)=[MINN1+i1;MINN2];    %右上点坐标
ccccc(3,:)=[MINN1;MINN2+i2];    %左下点坐标
ddddd(3,:)=[MINN1+i1;MINN2+i2]; %右下点坐标

hold on
plot([MINN1 MINN1+i1],[MINN2 MINN2],'m','LineWidth',2)
plot([MINN1+i1 MINN1+i1],[MINN2 MINN2+i2],'m','LineWidth',2)
plot([MINN1+i1 MINN1],[MINN2+i2 MINN2+i2],'m','LineWidth',2)
plot([MINN1 MINN1],[MINN2+i2 MINN2],'m','LineWidth',2)
plot([MINN1 MINN1+i1],[MINN2 MINN2],'mo','LineWidth',2)
plot([MINN1+i1 MINN1+i1],[MINN2 MINN2+i2],'mo','LineWidth',2)
plot([MINN1+i1 MINN1],[MINN2+i2 MINN2+i2],'mo','LineWidth',2)
plot([MINN1 MINN1],[MINN2+i2 MINN2],'mo','LineWidth',2)

V1=0;
V2=0;
Q1=0;
Q2=0;
i1=0;
i2=0;
%44444444
[r,c] = find(L == 3);%调用标记区域

MIN1 = min(c)-5;           %计算横最小坐标点
MIN2 = min(r)-5;           %计算纵最小坐标点
MAX1 = max(c)+5;           %计算横最大坐标点
MAX2 = max(r)+5;           %计算纵最大坐标点

%数值检查,显示初步框选区域
  if(MIN1 > 0)
      MMIN1=MIN1;
  else
      MMIN1 = 1;
end
if(MIN2 > 0)
  MMIN2=MIN2;
else
      MMIN2 = 1;
end
[mm nn] = size(i4);
if(MAX1 < nn)
      MMAX1=MAX1;
else
      MMAX1 = nn-1;
end
if(MAX2 < mm)
      MMAX2=MAX2;
else
      MMAX2 = mm-1;
end

cxk=i4(MMIN2:MMAX2,MMIN1:MMAX1); %将初步框选区域保存
% figure,imshow(1-cxk);           %显示初步框选区域
  %边缘检测
[BW1,thresh1]=edge(cxk,'roberts');  %Roberts边缘算子
[BW2,thresh2]=edge(cxk,'sobel');    %Sobel边缘算子
[BW3,thresh3]=edge(cxk,'prewitt');  %Prewitt边缘算子
%subplot(2,2,1);
%imshow(cxk);           %显示初步框选区域
%subplot(2,2,2);
%imshow(BW1);           %显示Roberts边缘算子结果
%subplot(2,2,3);
%imshow(BW2);           %显示Sobel边缘算子结果
%subplot(2,2,4);
%imshow(BW3);           %显示Prewitt边缘算子结果
CXKK=im2double(BW1);

%投影
im=CXKK;

[m n]=size(im); % m n分别为图像的行 列数
% 进行垂直投影
for y=1:n
     V1(y)=sum(im(1:m,y));
end
% 进行水平投影
for x=1:m
   V2(x)=sum(im(x,:));
end
%投影结果
Q1=im2bw(V1);   %算长
i1=sum(Q1,2);
Q2=im2bw(V2);   %算宽
i2=sum(Q2,2)-1;
%计算四点坐标

[LL,num2]=bwlabel(BW1,8); % 区域标记
[rr,cc] = find(LL == 1);%调用标记区域

MINN1=MMIN1+min(cc);    %横最小
MINN2=MMIN2+min(rr);    %纵最小

aaaaa(4,:)=[MINN1;MINN2];       %左上点坐标
bbbbb(4,:)=[MINN1+i1;MINN2];    %右上点坐标
ccccc(4,:)=[MINN1;MINN2+i2];    %左下点坐标
ddddd(4,:)=[MINN1+i1;MINN2+i2]; %右下点坐标

hold on
plot([MINN1 MINN1+i1],[MINN2 MINN2],'m','LineWidth',2)
plot([MINN1+i1 MINN1+i1],[MINN2 MINN2+i2],'m','LineWidth',2)
plot([MINN1+i1 MINN1],[MINN2+i2 MINN2+i2],'m','LineWidth',2)
plot([MINN1 MINN1],[MINN2+i2 MINN2],'m','LineWidth',2)
plot([MINN1 MINN1+i1],[MINN2 MINN2],'mo','LineWidth',2)
plot([MINN1+i1 MINN1+i1],[MINN2 MINN2+i2],'mo','LineWidth',2)
plot([MINN1+i1 MINN1],[MINN2+i2 MINN2+i2],'mo','LineWidth',2)
plot([MINN1 MINN1],[MINN2+i2 MINN2],'mo','LineWidth',2)

V1=0;
V2=0;
Q1=0;
Q2=0;
i1=0;
i2=0;

%555555555555
[r,c] = find(L == 5);%调用标记区域

MIN1 = min(c)-5;           %计算横最小坐标点
MIN2 = min(r)-5;           %计算纵最小坐标点
MAX1 = max(c)+5;           %计算横最大坐标点
MAX2 = max(r)+5;           %计算纵最大坐标点

%数值检查,显示初步框选区域
  if(MIN1 > 0)
      MMIN1=MIN1;
  else
      MMIN1 = 1;
end
if(MIN2 > 0)
  MMIN2=MIN2;
else
      MMIN2 = 1;
end
[mm nn] = size(i4);
if(MAX1 < nn)
      MMAX1=MAX1;
else
      MMAX1 = nn-1;
end
if(MAX2 < mm)
      MMAX2=MAX2;
else
      MMAX2 = mm-1;
end

cxk=i4(MMIN2:MMAX2,MMIN1:MMAX1); %将初步框选区域保存
%figure,imshow(1-cxk);           %显示初步框选区域
  %边缘检测
[BW1,thresh1]=edge(cxk,'roberts');  %Roberts边缘算子
[BW2,thresh2]=edge(cxk,'sobel');    %Sobel边缘算子
[BW3,thresh3]=edge(cxk,'prewitt');  %Prewitt边缘算子
%subplot(2,2,1);
%imshow(cxk);           %显示初步框选区域
%subplot(2,2,2);
%imshow(BW1);           %显示Roberts边缘算子结果
%subplot(2,2,3);
%imshow(BW2);           %显示Sobel边缘算子结果
%subplot(2,2,4);
%imshow(BW3);           %显示Prewitt边缘算子结果
CXKK=im2double(BW1);

%投影
im=CXKK;

[m n]=size(im); % m n分别为图像的行 列数
% 进行垂直投影
for y=1:n
     V1(y)=sum(im(1:m,y));
end
% 进行水平投影
for x=1:m
   V2(x)=sum(im(x,:));
end
%投影结果
Q1=im2bw(V1);   %算长
i1=sum(Q1,2)-1;
Q2=im2bw(V2);   %算宽
i2=sum(Q2,2);
%计算四点坐标

[LL,num2]=bwlabel(BW1,8); % 区域标记
[rr,cc] = find(LL == 1);%调用标记区域

MINN1=min(cc)+MMIN1;    %横最小
MINN2=min(rr)+MMIN2;    %纵最小

aaaaa(5,:)=[MINN1;MINN2];       %左上点坐标
bbbbb(5,:)=[MINN1+i1;MINN2];    %右上点坐标
ccccc(5,:)=[MINN1;MINN2+i2];    %左下点坐标
ddddd(5,:)=[MINN1+i1;MINN2+i2]; %右下点坐标

hold on
plot([MINN1 MINN1+i1],[MINN2 MINN2],'m','LineWidth',2)
plot([MINN1+i1 MINN1+i1],[MINN2 MINN2+i2],'m','LineWidth',2)
plot([MINN1+i1 MINN1],[MINN2+i2 MINN2+i2],'m','LineWidth',2)
plot([MINN1 MINN1],[MINN2+i2 MINN2],'m','LineWidth',2)
plot([MINN1 MINN1+i1],[MINN2 MINN2],'mo','LineWidth',2)
plot([MINN1+i1 MINN1+i1],[MINN2 MINN2+i2],'mo','LineWidth',2)
plot([MINN1+i1 MINN1],[MINN2+i2 MINN2+i2],'mo','LineWidth',2)
plot([MINN1 MINN1],[MINN2+i2 MINN2],'mo','LineWidth',2)
hold 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