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3231时钟芯片内部有给备用电池充电电路吗?我用的是CR1220电池

楼主(2021-03-31):
如果主电源一直停电不供电的情况,CR1220作为备用电源容量为40mah,电压3v,待机电流2ua,可以放电多久?

网友A:
手册上的答案,一定比我的正确。

网友B:
手册我看了,好像没有这个功能。我有手册。不会发图。

网友C:
数据手册没有说有,那估计就是没有了
理论上能用半个月,三五天肯定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毕竟是备用电池,肯定不是作为长期电源使用的

网友D:
DS3231没有充电功能的,我试过,电池维持 反正两三个月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手册没有说有,那估计就是没有了
理论上能用半个月,三五天肯定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毕竟是备用电池,肯 ...

半个月?我估计可以半年到一年,半个月放一下就没电了。

网友E:
手册真的看全(包括E文部分)了么 ?
不供电不读写年把时间或许是可以的毕竟是低级别的耗电没听说过某一个宝上出厂一年后卖出的模块全部电池没电了。
比如常用计算机上大多用一枚CR2032(220mAh不可充电)你打听一下周边换电池时间再统合估算一下。
还有DS12C887一类自带电池的RTC 寿命十多年也没听说过体积比块头大的。
不是每颗芯片都是一样的,如果真有兴趣试验,可以架个电路用电压表监测电池每天看看就可以了

网友F:
3231片子不带充电 但稍微改一下电路 自己加充电就行 很简单 不过充电电池都比同规格普通电池容量小 保持时间会更短

网友G:
CR1220是不可充电的!!!

网友H(2022-04-07):
用可充电锂离子纽扣电池ML1220

网友G:
二次电池自放电很严重,超过两三个月可能没电,考虑你的应用场景,如果有很长没电时间就只能用一次电池了。

网友I(2022-05-31):
芯片不带充电功能。
其实备用电池也可以维持很长时间的。具体时间没有统计过,我做过的时钟都可以放着一年半载时间不丢失。
如果芯片维持有主供电的话,备用电池更是不耗电了(当然电池自身漏电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J:
你把电池容量除以待机电流,就是理论的待机时间了,即:
40mAh/2uA=20000h≈833天
也就是理论上可以放两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