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U+mcp6v01+SGM3167+tlv2252电路原理分析

楼主:
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小弟研究两天了实在没有明白原理,感谢!!!

网友A(2021-03-31):
MCU的型号为HC16LC16M6TA-LQ80

网友B:
mcp6v01也是热电偶自动调零运算放大器
tlv2252是低压运放

SGM3167是
600MHz, Low Voltage SPDT Analog Switch in 6-Pin SC70
600MHz,6针SC70低压SPDT模拟开关
全都是低压芯片,这货应该是个手持设备,难道是温度检测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cp6v01也是热电偶自动调零运算放大器
tlv2252是低压运放

厉害哈,确实是个手持设备,也可以测温度,但是不只是测温度,里面还有一个电极进来的信号,这个信号处理我是完全没有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