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能做梯形波产生电路?(不用单片机能行吗)

楼主(2021-03-31):
如何用NE555产生一个梯形波电路,要求上升沿可调、下降沿可调、幅度可调

网友A:
转帖:
如果不用单片机的话,可采用可控的运算放大器构成的积分器制作,对积分器的控制采用模拟开关,对模拟开关的控制采用一些定时电路(如单稳4538、7555等)如果阶梯较多可能需要一些时序电路。调整并不难,积分器的电阻、定时电路、积分器输入电压都可对波形产生控制,积分器的线性好,参数计算容易,整体电路也不复杂,一定可行。了解一下运放构成的积分器原理,就知道不难。
实际上用单片机、模拟开关、积分器这样的配置构成是比较合理的,为了保证梯形波的波形平滑,最好不用数模转换这样的方式,用单片机控制模拟开关比较方便,当然,上面说的定时器电路也是可行的。

网友B:
为什么不行呢?
举个例子 先生成一个可调的三角波 再进行限幅处理。
不过要做到波形比较理想估计就比较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行呢?
举个例子 先生成一个可调的三角波 再进行限幅处理。
不过要做到波形比较理想估计就比较麻 ...

请问限幅电路就用二极管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行呢?
举个例子 先生成一个可调的三角波 再进行限幅处理。
不过要做到波形比较理想估计就比较麻 ...

用555生成一个方波然后积分变成三角波,在限幅变成梯形波?

网友C:
因为这个三角波的斜率没法控制!!!
进而你的梯形就失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