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串行传输的时间,求大神,先谢谢,求告知

楼主(2021-03-31):
假设串行通信采用1位奇校验,2个停止位,波特率为1200 bit/s, 则传送2400个8位ASCII码字符的时间为  多少秒?

  答案为 24s

网友A:
有公式可以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公式可以算出来

啥公式啊 ?

网友B:
当数据设置8位的时候,停止位只能设1位。一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一位检验位,一位停止位,一帧数据共11位,总的时间:1/1200*2400*11=22S

网友C:
楼主想想波特率是啥意思(波特率是1秒传输的位数。),就知道公式了。
传输时间(单位秒)=传输位数/波特率。
楼主题目一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一位检验位,2位停止位,一帧数据共12位,
那么传输位数=2400*12,传输时间=2400*12/1200 秒。

网友D:
2400 * 12 /1200 = 24 s
一个字节数据 为 12位 ; 保护  1位起始位 ,2位停止位,1位校验位

网友E:
24S
24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想想波特率是啥意思(波特率是1秒传输的位数。),就知道公式了。
传输时间(单位秒)=传输位数/波特率 ...

懂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