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roteus交通信号灯模拟 双机通信程序

楼主(2021-03-31):
设计的基本功能如下:
a)    4*4矩阵键盘电路,用于输入与控制工作电路。
b)    液晶显示模块电路,显示当前工作状态。
c)    交通灯模块电路,用于模拟当前路口红绿灯工作状态。
d)    继电器模块电路,闯红灯抓拍功能(灯泡模拟)实现。
系统工作流程如下:
a)    电路启动后,按照预先设定的红灯值设定进行运行,东西方向为绿灯,南北方向为红灯,且南北方向的闯红灯抓拍电路工作。
b)    在矩阵键盘输入设定的倒计时值,按下确定键,液晶显示模块相应改变,并通过串口通信,发送到工作单片机上。
c)    工作单片机收到控制单片机发送的数值后,黄灯闪烁3次,按照设定的倒计时时间运行。

#include <reg51.h>
#include <LM016L.h>

uchar Dtime_H, Dtime_L;
uchar Ttime_H = 0,Ttime_L = 0;
uchar send_t;
uchar key;
uchar out = 0;
uchar cnt = 0;

uchar code key_code[]={0xEE, 0xDE, 0xBE, 0x7E, 0xED, 0xDD, 0xBD,
0x7D, 0xEB, 0xDB, 0xBB, 0x7B, 0xE7, 0xD7, 0xB7, 0x77};
uchar LED_VALUE[10]={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uchar tab_1[] = {0x30, 0x31, 0x32, 0x33, 0x34, 0x35, 0x36, 0x37, 0x38, 0x39};

uchar rdkey(){
        uchar scan1, scan2, keycode, j;
        P1 = 0x0F;
        scan1 = P1;
        if((scan1&0x0F)!=0x0F){
                delay(30);
                scan1 = P1;
                if((scan1&0x0F)!=0x0F){
                        P1 = 0XF0;
                        scan2 = P1;
                        keycode = scan1 | scan2;
                        for(j = 0;j <=15;j++){
                                if(keycode == key_code[j]){
                                        key = j;
                                        return(key);
                                }
                        }
                }
        }
        else P1 = 0xFF;
        return (16);
}

void exit_int0() interrupt 0{
        rdkey();
        out = 1;
}

void Lcd(){
         LcdInitiate();         //调用LCD初始化函数
        WriteAddress(0x00);   //将显示地址指定为第1行第0列
          WriteData('D');
        WriteData('e');
        WriteData('l');
        WriteData('a');
        WriteData('y');
        WriteData(':');
        WriteData(Dtime_H);
        WriteData(Dtime_L);
        WriteData('S');
        WriteAddress(0x40);
        WriteData('E');
        WriteData('n');
        WriteData('t');
        WriteData('e');
        WriteData('r');
        WriteData(':');
        delay(10);
}

void send(){
        ES = 1;
        SBUF = send_t;
        while(TI == 0);
        TI = 0;
        ES = 0;
}

void main(){
        IT0 = 1;
        IP = 0x01;
        P1 = 0x0F;
        EA = 1;
        EX0 = 1;

        TCON = 0x40;
        SCON = 0x50;                   //方式1 8位
        TMOD = 0x20;           //定时器1 方式2
        TH1 = 0xFD;
        TL1 = 0xFD;

        Dtime_H = tab_1[0];
        Dtime_L = tab_1[5];
        Lcd();
         while(1){
                P1 = 0x0F;
                if(out == 1 && key < 10){
                        cnt++;
                        if(cnt > 1)
                                Ttime_H = Ttime_L;
                        Ttime_L = key;
                        WriteData(tab_1[Ttime_L]);
                        out = 0;
                }else if(out == 1 && key > 10){
                        if(key == 11){  //清除
                                Lcd();
                                out = 0;
                                cnt = 0;
                                Ttime_H = 0;
                        }else if(key == 15){  //确认
                                Dtime_H = tab_1[Ttime_H];
                                Dtime_L = tab_1[Ttime_L];
                                out = 0;
                                cnt = 0;
                                send_t = Ttime_H*10 + Ttime_L;
                                send();//send message
                                Lcd();
                        }else if(key == 13){  //初始化
                                Ttime_H = 0;
                                WriteData(tab_1[Ttime_H]);
                                Ttime_L = 5;
                                WriteData(tab_1[Ttime_L]);
                                out = 0;
                                cnt = 2;
                                //send message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