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GH1621的MCU驱动程序问题

楼主(2021-03-31):
我现在用GN1621驱动液晶屏,不能单独操作SEG口,我想给SEG9一个0xf0,液晶屏全亮了。有有大佬知道问题吗?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n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CS                RC0                                        //片选端
//#define        RD                RC1                                        //读数据时钟
#define WR                RC1                                        //写数据时钟
#define DATA        RC4                                        //串行数据端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a;
        for(a=0;a<Time;a++)
        {
                CLRWDT();
        }
}
void delay(void)
{
        unchar i;
        for(i=0;i<200;i++);
}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a,b;
        for(a=0;a<Time;a++)
        {
                for(b=0;b<5;b++)
                {
                         DelayUs(197);                   //快1%
                }
        }
}
void write_byte(unchar byte,unchar length)
{
        unchar i;
        for(i=0;i<length;i++)
        {
                WR = 0;
                delay();
                if(byte & 0X80)
                {
                        DATA = 1;                        //高位先传
                }
                else
                {
                        DATA = 0;
                }
                byte <<= 1;
                WR = 1;                                                                        //WR上升沿锁存
                delay();
        }
}
void Write_dat(unchar dat)                //写数据
{
        unchar i;
        CS = 1;
        delay();
        CS = 0;                                                                                //片选低电平使能
        write_byte(0XA0,3);                                //传3位命令码101
        write_byte(0X09,6);                                //传6位地址码,起始地址00H
        for(i=0;i<32;i++)
        {
                write_byte(dat,4);                //传4位数据。高位先传
        }
}
void Write_dat1(unchar Addr,unchar dat)                //写数据
{
        unchar i;
        CS = 1;
        delay();
        CS = 0;                                                                //片选低电平使能
        write_byte(0XA0,3);                                //传3位命令码101
        write_byte(Addr,6);                                //传6位地址码,起始地址00H
        for(i=0;i<8;i++)
        {
                write_byte(dat,4);                //传4位数据。高位先传
        }
}

void Write_cmd(unchar cmd)                //写指令
{
        CS = 1;
        delay();
        CS = 0;
        write_byte(0X80,3);                                //传3位命令码100
        write_byte(cmd,9);                                //传9位指令
}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_ms(100);
        Write_cmd(0x01);                                        //开启系统时钟
        Write_cmd(0X18);                                        //内部RC震荡
//  Write_cmd(0X14);                                        //晶体振荡
////        Write_cmd(0X07);          //允许WDT暂停标志输出
////        Write_cmd(0X88);          //允许IRQ输出
////        Write_cmd(0X60);          //蜂鸣频率:2KHz
        Write_cmd(0x29);                                        //1/3偏置,4COM
        Write_dat(0x00);                                        //RAM清零
        Write_cmd(0x03);                                        //开显示
}
/*-------------------------------------------------
*  函数名:POWER_INITIAL
*        功能:  上电系统初始化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POWER_INITIAL (void)
{
        OSCCON = 0B01110001;        //WDT 32KHZ IRCF=111=16MHZ/2=8MHZ,0.125US/T
                                                         //Bit0=1,系统时钟为内部振荡器
                                                         //Bit0=0,时钟源由FOSC<2:0>决定即编译选项时选择

        INTCON = 0;                          //暂禁止所有中断
        PORTA = 0B00000000;
        TRISA = 0B00000000;                //PA输入输出 0-输出 1-输入
                                                        //PA3->输出
        PORTC = 0B00000000;
        TRISC = 0B00000000;                //PC输入输出 0-输出 1-输入

        WPUA = 0B00000000;             //PA端口上拉控制 1-开上拉 0-关上拉
        WPUC = 0B00000000;             //PC端口上拉控制 1-开上拉 0-关上拉

        OPTION = 0B00001000;        //Bit3=1 WDT MODE,PS=000=1:1 WDT RATE
                                                         //Bit7(PAPU)=0 ENABLED PULL UP PA
        MSCKCON = 0B00000000;        //Bit6->0,禁止PA4,PC5稳压输出
                                                          //Bit5->0,TIMER2时钟为Fosc
                                                          //Bit4->0,禁止LVR
        CMCON0 = 0B00000111;         //关闭比较器,CxIN为数字IO口
}

/*-------------------------------------------------
*  函数名: main
*        功能:  主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main()
{
        POWER_INITIAL();                        //系统初始化
    lcd_init();

        while(1)
        {

//Write_dat1(0x16,0x00);
//Write_dat1(0x15,0x00);
//Write_dat1(0x14,0x00);
//Write_dat1(0x13,0x00);
//Write_dat1(0x12,0x00);
//Write_dat1(0x11,0x00);
//Write_dat1(0x10,0x00);
//Write_dat1(0x0F,0x00);
//Write_dat1(0x0E,0x00);
//Write_dat1(0x0D,0x00);
//Write_dat1(0x0C,0x00);
//Write_dat1(0x0B,0x00);
//Write_dat1(0x0A,0x00);

Write_dat1(0x09,0xf0);

        }
}

网友A:
1621驱动液晶屏可以任意点亮任意字段的

楼主(2021-04-30):
void Write_dat1(unchar Addr,unchar dat)                //写数据
{
//        unchar i;
        CS = 1;
        delay();
        CS = 0;                                                                //片选低电平使能
        write_byte(0XA0,3);                                //传3位命令码101
        write_byte(Addr<<2,6);                                //传6位地址码,起始地址00H
        write_byte(dat,4);                //传4位数据。高位先传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B(2022-03-27):
如下
void Write_dat1(unchar Addr,unchar dat)                //写数据
{
//        unchar i;
        CS = 1;
        delay();
        CS = 0;                                                                //片选低电平使能
        write_byte(0XA0,3);                                //传3位命令码101
        write_byte(Addr<<2,6);                                //传6位地址码,起始地址00H
        write_byte(dat,4);                //传4位数据。高位先传
}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