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学习 基于单片机的窗户自动控制系统设计

楼主(2021-03-31):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我尝试做了,但是仿真一直失败,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我设计的有问题
程序我是参考的论坛大佬修改的
这是系统框图,只要求做出电路原理图和仿真结果图片,不要很复杂很复杂我也不懂,我只是一个真心想学单片机技术的小白
有没有大佬来指导一下

网友A:
这个程序你可以参考学习一下,坛子里面还有很多http://www.51hei.com/bbs/dpj-179272-1.html你把可以把你写的代码贴上来,大家一起研究一下问题出在哪里.一起学习技术
Proteus7.5版本仿真结果如下:

网友B:
如果把赏金单位换成米刀结果就不一样了,全套的都有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你可以参考学习一下,坛子里面还有很多http://www.51hei.com/bbs/dpj-179272-1.html你把可以把你写 ...

我就是参考的那个人的,他的太复杂了  程序多的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你可以参考学习一下,坛子里面还有很多http://www.51hei.com/bbs/dpj-179272-1.html你把可以把你写 ...

unsigned char flage=0;             //0为智能模式(默认模式),1为手动模式
unsigned int status=0;             //默认窗户为关,1为开
以下是循环判断执行程序的分析:
while(1)
{
if(anjian==1)      //进行按键的判断,执行相关模式
{
Delay10ms();              //延时消抖判断
if(anjian==1)
{
led1 = !led1; led2 = !led2;     //进行相关指示灯的亮灭控制,反转
         flage = !flage;
         Delay300ms();//延时避免程序多次执行
}
}

if(flage==0)              //窗户开关状态判断,通过flag标志位
{

value = rain_read();             //进行雨水量的读取,采取模拟量
    DHT11_ReadTempAndHumi();            //调用温湿度传感器,进行相关数据的获取
    uart_1_println(temp_value);
  uart_1_println(value);

if(status==0)    //窗户为关闭状态
{
if((value>3800)&&(temp_value>250))      关窗条件的设定
{
Motor_run(1)   //电机动作程序调用
}
}
else
{
if(value<3800||temp_value<200)
{
Motor_run(2)   //电机动作程序调用,与上文调用,相比,电机反向
}
}
}
else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你可以参考学习一下,坛子里面还有很多http://www.51hei.com/bbs/dpj-179272-1.html你把可以把你写 ...
extern unsigned char DHT11_ReadTempAndHumi(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check_value = 0, count = 0;
   EA = 0;
   dht11 = 0;     //拉低数据线大于 18ms 发送开始信号
   Delay_1ms(20); //需大于 18 毫秒
   dht11 = 1;     //释放数据线,用于检测低电平的应答信号
   //延时 20-40us,等待一段时间后检测应答信号,应答信号是从机拉低数据线 80us
   DHT11_Delay_10us();
   DHT11_Delay_10us();
   DHT11_Delay_10us();
   DHT11_Delay_10us();
   if (dht11 != 0) //检测应答信号,应答信号是低电平
   {
       //没应答信号
       EA = 1;
       return ERROR;
   }
   else
   {
       //有应答信号
       while (dht11 == 0 && count++ < NUMBER)
           ;                //等待应答信号结束
       if (count >= NUMBER) //检测计数器是否超过了设定的范围
       {
           dht11 = 1;
           EA = 1;
           return ERROR; //读数据出错,退出函数
       }
       count = 0;
       dht11 = 1; //释放数据线
       //应答信号后会有一个 80us 的高电平,等待高电平结束
       while (dht11 != 0 && count++ < NUMBER)
           ;
       if (count >= NUMBER)
       {
           dht11 = 1;
           EA = 1;
           return ERROR; //退出函数
       }
       //读出湿.温度值
       for (i = 0; i < SIZE; i++)
       {
           value_array[i] = DHT11_ReadValue();
           if (status == ERROR) //调用 ReadValue()读数据出错会设定 status 为 ERROR
           {
               dht11 = 1;
               EA = 1;
               return ERROR;
           }
           //读出的最后一个值是校验值不需加上去
           if (i != SIZE - 1)
           {
               //读出的五字节数据中的前四字节数据和等于第五字节数据表示成功
               check_value += value_array[i];
           }
       } //end for
       //在没用发生函数调用失败时进行校验
       if (check_value == value_array[SIZE - 1])
       {
           //将温湿度扩大 10 倍方便分离出每一位
           humi_value = value_array[0] * 10;
           temp_value = value_array[2] * 10;
           dht11 = 1;
           EA = 1;
           return OK; //正确的读出 dht11 输出的数据
       }
       else
       {
           //校验数据出错
          EA = 1;
           return ERROR;
       }
   }
}

上述程序就是DHT11的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你可以参考学习一下,坛子里面还有很多http://www.51hei.com/bbs/dpj-179272-1.html你把可以把你写 ...

我没直接求程序   我只是没有仿真图  电脑打不开而已  至于程序对错我看不出来   因为都是参考别人的
我本身不是干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你可以参考学习一下,坛子里面还有很多http://www.51hei.com/bbs/dpj-179272-1.html你把可以把你写 ...

原理图不清晰  而且我没电脑就弄不好了  每次都在网吧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