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单片机串口中断程序问题

楼主(2021-03-31):
程序如下: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dv;

        re=SBUF;
        RI = 0;

        i2c_eepromw(0xa0,1,re);
        dv=i2c_eepromr(0xa0,1);

        SBUF=dv;
        while(!TI);
        TI=0;

1、黄色底处把dv改成re,串口调试可以得到正确的返回值,即确定串口配置没问题。
2、用其它方法调用i2c_eepromr(0xa0,1);,可以得到串口输入的值,即确定IIC总线驱动没问题。

但像上面这样写程序,无论串口输入什么值,返回值都是FF。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先谢了

网友A:
代码不要这样写,串口就专门串口,IIC就专门IIC  EEPROM就调用IIC。不要在串口里面去调用EEPROM。多开一个缓存就行了。

网友A:
给你参考我们的串口发送代码,不需要死等的。串口1可以打印3个十六位的变量http://www.51hei.com/bbs/dpj-201660-1.html

网友B:
注意,51的函数不支持再入,所以中断代码尽量不要有函数,如必须有,请自行保证该函数不会在其它部分调用。
另外进入中断后要尽快退出。

网友C:
同沙发

你这样弄声明的变量只能在函数内起作用 执行完毕就销毁了

网友D:
eeprom写数据时,要先将页清掉,再写数据,否则,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