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三菱Fx1s PLC是不是没有积算型定时器?

楼主(2021-03-31):
请问下大家,三菱Fx1s是不是没有积算型定时器?手册上说T63是,但是试了好像是普通型

网友A:
我写过一篇关于PLC、DCS积算误差分析的短文,大概意思是:对于测量精度在1%或更高的定时器,积算的时基采用0.1、0.2、0.5、1.0都可以,没必要100m以下,完全浪费机时,详细计算分析暂略。
结论显而易见,就是采用普通精度的0.2-1.0秒的时基做积算时钟能满足大部分测量的精度要求,包括1%内的精度。

网友B:
是的,我以前也用过这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