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是否可以转换CVBS

楼主:
大神们,有谁了解USB是否可以转换CVBS,是否可以提供原理图。

网友A(2021-03-31):
没有不可以转换的,有的只是成本问题。
论坛上随便搜索到的是低成本可行的,某一个宝上随便搜索到的是大市场的,其他的可参考自己的口袋决定。

网友B:
不清楚用的全志什么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用的全志什么芯片

查了一下全志好像有出几种模块 cvbs转usb的叫RER-C2U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用的全志什么芯片

这个我咨询了,不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全志好像有出几种模块 cvbs转usb的叫RER-C2U

谢谢,

网友D:
可以考虑用其他方案,试一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用其他方案,试一试。

因是原汽车的记录仪是CVBS信号,自己买了一个USB传输信号,想把USB传输的改到原车带的信号,车上只有一个USB接口,接了USB之后音乐播放不了,用了其它播放音乐没有USB播放的音效好。总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