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控制4个TSL2561光电传感器,求思路

楼主(2021-03-31):
现在可以实现一个光电传感器的光强显示,用的I2C。现在想控制4个TSL2561分别显示4个光强,请问各位大佬有什么思路?

网友A:
TSL2561只有3个地址可设。要么用2路I2c口分别带2个TSL2561;要么用一路I2c口通过74hc4052分时切换访问4个TSL25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L2561只有3个地址可设。要么用2路I2c口分别带2个TSL2561;要么用一路I2c口通过74hc4052分时切换访问4个TS ...

前面这个方法能具体说说嘛?有点不太理解

网友B:
又到了求思路的季节了,白嫖的不方便的话可以直接上淘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面这个方法能具体说说嘛?有点不太理解

假设第一路I2C口带2个TSL2561的地址设为1和2,另一路I2C口带2个TSL2561的地址也设为1和2。第二路I2C口在软件访问TSL2561的时候,就可认为地址1的为3,地址2 的为4。如果还不明白可改用OPT3001,这个环境光传感器可以设4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