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没有ch340芯片可以下载程序吗?

楼主(2021-03-31):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想做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但是在做好之后,发现我不知道怎么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里面,我本来是打算找一根数据线,用电脑的USB口,直接接到单片机的那两个RXD TXD端口,然后进行程序下载,然而我真是太天真了,stc的烧写软件也是用ch340下载的,有没有大神告诉我一下能不能在没有芯片的情况下,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里面,我用的单片机是stc89c52rc。

网友A:
89系列 老老实实用340吧  如果是STC8H 那就可以USB下载

网友A:
下载失败的问题总结www.51hei.com/bbs/dpj-200527-1.html

网友B:
用下载器下载。USB转TTL的

网友C:
这个不行哦,没有哪个可以直接接USB下载的

网友D:
电脑有9针串口的话,用两个三极管和几个电阻做个RS232 转TTL电路 ,也可以实现下载

网友E:
有好多USB转串口的模块,CH340,CP2102的都可以的吧

网友F:
我总结一下。
1,用电脑的串口,用max232类的串口转TTL,或者用两个三级管和几个电阻电容搭一个,前提是电脑有串口
2,用USB转TTL下载器,很便宜。几块钱。支持WIN7,8,9,10.现在用的最多的。
3,把51拔下来插到别的开发板上也能下载,开发板一般都带下载功能。
仔细分析了你的问题,你可能是设计了板子,没设计下载电路。其实STC89c52是可以在系统下载的,就是在你的板子上把TXD,RXD引出来,连接下载器就行了。很方便的。
还有你说的没有芯片,是没有340下载器?要是也没有串口,只能递给你两张纸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有9针串口的话,用两个三极管和几个电阻做个RS232 转TTL电路 ,也可以实现下载

这个没有,我用的笔记本,没有vga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下载器下载。USB转TTL的

好的谢谢,本来是懒得上网买,如果不能下载程序的话,那就还是老实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总结一下。
1,用电脑的串口,用max232类的串口转TTL,或者用两个三级管和几个电阻电容搭一个,前提是电 ...

哈哈,大佬真厉害,给大佬点赞,我还没想到第三种方法,真是脑子太笨,我是想从零开始做一个单片机小车,只想到了最小系统,没想到设计下载电路,哈哈,是不是很傻。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我用的笔记本,没有vga接口

vga和串口不一样
vga15针 3排 蓝的
串口9针 2排 黑的

网友H:
下载程序的方法有很多种的 ,ch340只不过是usb转ttl 意思就是吧usb的电平信号标准的TTL电平 ,不用ch340,你也可以用rs232,rs485 总之通信接口很多的

网友I:
能在没有芯片的情况下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里面,你先要选对单片机
有的可以直接USB因为相关电路已集成到单片机内部如STC的某些型号,公明正大多还是需要外部工具的,甚至有些工具价格呵呵呵呵操作呵呵呵呵。

网友J(2023-10-09):
引用 网友H:
下载程序的方法有很多种的 ,ch340只不过是usb转ttl 意思就是吧usb的电平信号标准的TTL电平 ,不用ch340, ...

RS232可以用来下载程序吗 这个不是用来串口通信的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B:
用下载器下载。USB转TTL的

C8051 的 USB Debug应该可以

网友K:
引用 网友J:
RS232可以用来下载程序吗 这个不是用来串口通信的吗

通信的本质是数据的交互。下载程序也是数据的交互,不矛盾。

网友L:
stc89c52rc只能接收ttl电平吧,最简单的还是淘一个usb转ttl  几块钱,用上面的办法,蒸馍闹成肉价列

网友M:
“下载程序的方法有很多种的 ,ch340只不过是usb转ttl 意思就是吧usb的电平信号标准的TTL电平 ,不用ch340,你也可以用rs232,rs485 总之通信接口很多的 能在没有芯片的情况下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里面,你先要选对单片机 ”

网友N:
CH340负责将USB协议转换成TTL电平的串口协议信号,也有PL2303等其他品牌的芯片。

网友O:
USB转TTL串口下载器很便宜,几块钱而已,买一个

网友P:
不行的,还是买一个串口接头来烧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