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单片机小程序,求大神分析,先谢谢

楼主(2021-03-31):
问题: K1按下时,p0.15引脚是低电平,对吗?此时p0.16 p0.17

这两个引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文中的 if(rIO0SET.field.d16)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rIO0CLR.field .d16=1 ;/*熄灭D1*/     不理解。原因:IO0CLR是输出清零寄存器,写入1时,应该输出低电平,点亮D1,怎么会熄灭了 ?

          点亮D2,用IO0SET ,写入1,用高电平点亮我也不明白?  还请大神告知!!谢谢
                    注: 我以上的问题,都是位于3这个问题附近!

网友A:
电路中D1、D2貌似是高电平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中D1、D2貌似是高电平亮。

从哪里看出来是高电平点亮了?还请大神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哪里看出来是高电平点亮了?还请大神多多指教!谢谢

两个的另一端口并联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的另一端口并联接地了

你是说,LED D1 D2 ,这个两个灯下面的接地线吗?有这个接地线,就得要高电平才能点亮 ,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LED D1 D2 ,这个两个灯下面的接地线吗?有这个接地线,就得要高电平才能点亮 ,对不对?

所谓高低正负都是对地而言的,没有参照一个人称不了老大。
发光二极管直接接入没有接错的话,如果已知一端接地,只有智商不在线时另一端接低电平可以点亮。
当然,器件损坏题目出错超越智商所及或加电平反转电路等不在此列

网友C:
当K1按下时,按键K1就导通了,相当于把0.15引脚接到地,所以K1按下,0.15引脚是低电平,而0.16,0.17与K1按下没有关系,完全是程序控制,0.16,0.17引脚输出高时,D1,D2灯亮,因为D1,D2正极接在IO口,负极接地

网友D:
正向导通,你可以看看二极管特性

网友E:
K1按下,0.15引脚是低电平,K1不按下,0.15引脚是高电平,而0.16,0.17与K1按下没有关系,完全是程序控制,0.16,0.17引脚输出高时,D1,D2灯亮,0.16,0.17引脚输出低时,D1,D2灯灭,

楼主:
引用 网友E:
K1按下,0.15引脚是低电平,K1不按下,0.15引脚是高电平,而0.16,0.17与K1按下没有关系,完全是程序控制,0 ...

那k1键有啥作用?
0.16  0.17引脚输出高电平时,D1 D2 点亮,是因为D1  D2负极接地的原因吗?
大神还请告知下,我要考试了,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高低正负都是对地而言的,没有参照一个人称不了老大。
发光二极管直接接入没有接错的话,如果已知一 ...

你好大神,二极管啥时候接高电平亮,啥时候接低电平亮了?
比如这题,二极管负极接地了,所以要高电平点亮吗? 要是正极接地就是低电平点亮,是不是这样?
还请告知,谢谢!

网友F:
建议你从电路开始学起,了解下二极发光管是怎么点量的,电流的流向,然后再学习单片机的知识,看IO口写1是输出低电平还是高电平,一般写1是输出高电平,但需要根据单片机手册实际,这是芯片厂商规定的不是一定的

网友G:
发光二极管有电流流过的时候会点亮,反向不会导通的。

网友H:
二极管原理都不知道,怎么参加测验呀?还要加强基础知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