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64S4A12单片机无法下载程序,提示 开始调节频率 ...下载失败

楼主(2021-03-31):
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
  单片机型号: STC8A8K64S4A12
  固件版本号: 7.3.12U
当前芯片的硬件选项为:
  . 内部振荡器的频率未调节
  . 掉电唤醒定时器的频率: 34.550KHz
  . 振荡器放大增益使能
  . P3.2和P3.3与下次下载无关
  . 上电复位时增加额外的复位延时
  . 复位引脚用作普通I/O口
  . 检测到低压时不复位,可产生低压中断
  . 低压检测门槛电压 : 2.70 V
  . 上电复位时,硬件不启动内部看门狗
  . 上电自动启动内部看门狗时的预分频数为 : 64
  . 空闲状态时看门狗定时器停止计数
  . 启动看门狗后,软件可以修改分频数,但不能关闭看门狗
  .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将用户EEPROM区一并擦除
  .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没有相关的端口控制485
  . 下次下载时不需要校验下载口令
  . TXD与RXD为相互独立的IO
  . 芯片复位后,TXD脚为弱上拉双向口
  . 芯片复位后,P2.0输出高电平
  . 内部参考电压: 1342 mV (参考范围: 1270~1410mV)
  . 内部安排测试时间: 2020年9月12日
  单片机型号: STC8A8K64S4A12
  固件版本号: 7.3.12U
开始调节频率 ...
下载失败 ! (6.88)(2021-03-31 21:33:55)

一直这样
一开始没下载的时候频率好像是4000mhz左右
下载一次就变未调节了
就一次下程序都没成功过

网友A:
降频试试

网友B:
CSDN上有个和你一样的问题,也是卡到频率那一步,你看看。https://blog.csdn.net/ssuperliang/article/details/44408691

网友C:
下载失败的问题总结www.51hei.com/bbs/dpj-200527-1.html

网友D:
这是USB线接触不良或质量差

网友E:
可以换一个usb接口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是USB线接触不良或质量差

对,我上周也遇到这个现象,换跟线好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STC8A8K64S4A12需要3.3v供电才能正常下程序!

网友G:
STC8A8K64S4A12  2.0~5.5V的工作电压

楼主(2021-05-30):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STC8A8K64S4A12需要3.3v供电才能正常下程序!

奇怪,过了一段时间又必须要5v了

网友H:
波特率减小,再不行再减

网友I:
电源电压不够

网友J(2021-10-09):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一开始还以为单片机坏了,我的单片机是STC15F2K60S2,价格不便宜。我一开始也找到CSDN的解决方案了,但总感觉不太对劲,还是这里面卧虎藏龙,电压不够,乃是正解!!!我用万用表一量,单片机电压约4.1V,而芯片手册上是5.5~4.5V,没法正常工作的。一开始纳闷了,怎么电脑USB输出电压这么低,后来分析了一硬件电路才明白,我的单片机最小系统模块电源部分加了一个防止反向供电的二极管,选的型号是正向压降比较小的一种二极管,但是我的单片机供电前端还有一个电源扩展模块,电源扩展模块的供电端也有一个防反接二极管,于是电路中有两个二极管串联,所以电压从5V被压降至4.1V,把电源扩展模块去掉后就一切正常了,感谢指导

网友K:
先通过isp串口下载工具点击下载,在上电即可下载

网友L:
STC8A8K64S4A12  2.0~5.5V的工作电压,应该不是你供电不对的问题,应该是外部扩展功能电平与你的CPU供电冲突导致的。

网友M:
问题找到了!STC8A8K64S4A12需要3.3v供电才能正常下程序!好好

网友N:
如果你确定芯片是OK的,没坏,线也没有接错。200%都是供电的问题,我也碰过这样的问题,在MCU供电VCC并了一个100UF的电容,就下载不了啦,心里一凉!之后想了想,打STC工程师服务电话,工程师说你断开烧录器的+5V电源,电脑点下载之后接上烧录针,之后用MCU板的供电能电,马上就可以烧录了。
很明显,就是供电不足导至烧录不了的。

网友O(2022-02-26):
已读!谢谢!
近期刚好接触到STC8 USB直接下载碰到的有关问题.就重新研究了一下有关ISP的各选项问题.
例如:本次下载需要调节IRC频率:勾选了就不能直接USB下载了,得去掉勾选.
下次冷启动时,P3.2和P3.3同时为低电平时才可下载:暂时不知道作用何在?或许,勾选的话,就不怕他人故意搞破坏随便写入其他程序了.可以给那些需要加电立刻启动的用户,这种办法快,不用等前面检测串口的那段时间 。

网友O:
引用 网友O:
已读!谢谢!
近期刚好接触到STC8 USB直接下载碰到的有关问题.就重新研究了一下有关ISP的各选项问题.
例如: ...

刚才,STC8G USB直接下载又不行了,研究中.....

网友P:
可能是通信出现误码导致下载失败,高频率晶振请加电压,否则降低波特率。

网友Q:
可以的,只是你的接触不良

网友R:
线太长,干扰太大,最好用带屏蔽的usb线。

网友S:
换一根质量好点的USB线,差的线抗干扰比较弱,内阻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