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进单片机程序(希望可以显示一个十进制数,变化范围为00-59,开始时显示00,)

楼主:
谢谢大家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P2^6;
sbit WE=P2^7;

uchar code sz[18]={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0x40};

void delay(uint xms)   //延迟函数,毫秒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2;j>0;j--);
}
int a,b,c,d,e=1000,f;
void shumaguan()
{
            for(e=10000;e>0;e--)
           {
                   P0=sz[d];
                   DU=1;
                   DU=0;
                   P0=0xef;
                   WE=1;
                   WE=0;
                   delay(2);

                   P0=sz[c];
                   DU=1;
                   DU=0;
                   P0=0xe7;
                   WE=1;
                   WE=0;
                   delay(2);

                   P0=sz[17];
                   DU=1;
                   DU=0;
                   P0=0xfb;
                   WE=1;
                   WE=0;
                   delay(2);

                   P0=sz[b];
                   DU=1;
                   DU=0;
                   P0=0xfd;
                   WE=1;
                   WE=0;
                   delay(2);

                   P0=sz[a];
                   DU=1;
                   DU=0;
                   P0=0xfe;
                   WE=1;
                   WE=0;
                   delay(2);
   }
}

void main()
{
  while(1)
  {
     for(a=0;a<6;a++)
       {

         for(b=0;b<10;b++)
           {

             for(c=0;c<6;c++)
               {

                 for(d=0;d<10;d++)
                 {
                   for(f=0;f<10;f++)
                   {
                      shumaguan();
                    }
                  }
               }
           }
        }
   }
}

网友A(2021-03-31):
看到只有一条注释的代码不想猜你要表达什么

网友B:
unsigned char num;//全局变量
num++;
if(num==100) num = 0;
shumaguan();//shumaguan()数码管函数中,num取个位 num%10;    num取十位 num/10;
delay(5);

网友C:
你这样写 肯定是郭天祥那一套。看图片,使用缓存方式,让显示与其他模块无关。

15 03 16 01 数码管的数组存存放和调用出来的显示原理.pdf

网友D: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P2^6;
sbit WE=P2^7;

uchar i,num;
uint j;
uchar code sz[18]={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0x40};

void delay(uint xms)   //延迟函数,毫秒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2;j>0;j--);
}
//int a,b,c,d,e=1000,f;
void shumaguan()
{
        uchar a[2];
        a[0]=sz[num/10];
        a[1]=sz[num%10];
        P0=0x00;
        DU=1;DU=0;
        P0=~(0x01<<i);
        WE=1;WE=0;
        P0=a[i];
        DU=1;DU=0;
        i=++i%2;
}

void main()
{
        while(1)
        {
                shumaguan();
                j++;
                if(j>=1000)
                {
                        j=0;
                        num++;
                        if(num==60)
                                num=0;
                }
                delay(1);
        }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这个时间准确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到只有一条注释的代码不想猜你要表达什么

嘻嘻嘻,新手不太懂,下次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