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得WIFI智能控制器一个,如何使用can总线控制呢?

楼主(2021-03-31):
偶然拿到一块四路WIFI控制器,是用can总线控制的这个怎么用

网友A:
没有协议没用,要自己重新写程序

网友B:
如果我偶得RTC芯片一个,是IIC总线的,只知道这么多你能驱动它么
一个小芯片就如此,这个板是一套系统,所以会更复杂了。
比如遇到一个老外需要交流,首先需要找个互通的语言,相当于总线方式;然后统一下说法比如问候某某真的出于礼貌,这个是协议;然后才有进一步勾通的可能,就是进入编程和调试....看这块板相当于遇到一群不同国籍的老外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