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课程表怎么制作?小白求指点

楼主(2021-04-01):
还没入门的小白求大佬指点软硬件思路

网友A:
严禁伸手党。

网友B:
天气????那你的考虑如何使用气象信息了,考虑接收无线电数据吧或者用手机卡 没事拨打一下问问天气

网友C:
硬件:WiFi+显示,软件:获取天气信息显示

网友D:
比较多的资料 使用esp8266做相关的什么气象的之类的,加个OLED显示啥的,我在b站上看到不少了,应该比较适合初学者。你可以去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