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U GPIO的一个小问题,求大神告知,谢谢!

楼主(2021-04-01):
IOPIN 是GPIO 的引脚值寄存器,是个只读寄存器,为何还能会写入了 ?  例如:将P0.[15:8]设置成oxA5,不管之前是何值,
           IO0PIN=(IO0PIN&OXFFFF00FF)|ox0000A500
        求告知!

网友A:
又不是评酒,没有什么ox,只有0x。
上课认真听讲,不懂速问老师或同学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不是评酒,没有什么ox,只有0x。
上课认真听讲,不懂速问老师或同学才是正道。

我是自学的,还请告诉下,谢谢

网友B: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型号,但是对于IO口来说,都是双向的,I--in,O--out。所以寄存器可以读写,才能实现输入,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型号,但是对于IO口来说,都是双向的,I--in,O--out。所以寄存器可以读写,才能实现输入 ...

LPC2138
LED 啥时候高电平会点亮,是负极 接地的时候吗

网友C:
先把8位的芯片搞懂了, 再玩16位的吧, 你现在地基太不稳了, 大家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你。

网友D:
如果一点基础都没有就学ARM7内核的芯片很难搞哦!你这个问题得看手册才行,自己仔细验证。LED什么时候高电平点亮,你不会一点电子基础都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一点基础都没有就学ARM7内核的芯片很难搞哦!你这个问题得看手册才行,自己仔细验证。LED什么时候高电 ...

有点基础,书看了好多遍了 ,书上写的很肤浅,求大神告知,谢谢!

网友E:
什么型号?仔细看一下数据手册上的寄存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LPC2138
LED 啥时候高电平会点亮,是负极 接地的时候吗

无论采用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点亮,都需有阳极和阴极有一定的压差,才能点亮。主要是压差

网友F:
一会讲是 IOPIN 是个只读寄存器
一会又例如 IO0PIN
不管是啥,还是严谨一点

网友G:
把你的寄存器截图发上来,只读是不可以写的,写了也无效,既然可以写就不是只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