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刷卡签到系统设计资料 源码原理图等

楼主(2021-04-01):
电路原理图如下: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my_include.h"

#define NUM_SECTOR_REC_RFID             0
#define NUM_SECTOR_CARD                 1
#define ADDR_FLASH_ID_BASE_RFID         FLASH_BASE_ADDR+(STM32_FLASH_SIZE - NUM_SECTOR_REC_RFID  - 1)*1024//保存刷卡用户记录的Flash地址
#define ADDR_FLASH_ID_BASE_CARD         FLASH_BASE_ADDR+(STM32_FLASH_SIZE - NUM_SECTOR_CARD - 1)*1024//保存用户卡号的Flash地址
#define MAX_NUM_USER_CARD               3//RFID最大用户数
#define F_SIZE                          12//默认字体大小
#define MyLCD_Show(m,n,p)               LCD_ShowString(LCD_GetPos_X(F_SIZE,m),LCD_GetPos_Y(F_SIZE,n),p,F_SIZE,false)
#define MAX_MENU                        4//菜单条目总数
#if F_SIZE==12
#define START_LINE                      0
#define POS_MENU_Y                      1//菜单显示起始行数
#elif F_SIZE==24
#define START_LINE                      1
#define POS_MENU_Y                      4//菜单显示起始行数
#endif

u8 UID[4];//读取到的卡号
u8 userCard[MAX_NUM_USER_CARD][4];//用户的卡号

char disTemp[17];
char dis0[64];//液晶显示暂存数组
char dis1[64];//液晶显示暂存数组
u32 ticks_rly=0,ticks_beep=0;//继电器和蜂鸣器动作及时
bool beepAlarm = false;//蜂鸣器报警标志
_record_obj saveRecord_CARD[MAX_NUM_USER_CARD+1];//最大刷卡用户数+未录入卡号(所有未录入卡号视为同一个)
char *userName_CARD[MAX_NUM_USER_CARD+1] = {"RFID01","RFID02","RFID03","RFID未录入"};//用户名称
u8 workState = 0;
u8 availableCardCount = 0;

void OnGetUartMessage(const _uart_msg_obj *uartMsgRec)
{
    char *strPtr;
    if((strPtr = strstr(uartMsgRec->payload,"RTC"))!=NULL)//接收到rtc字符串
    {
        My_RTC_SetStr(strPtr+3);//设置实时时钟时间
        USART_printf(USART1,"*Set RTC OK#\r\n");
    }
    else if(strstr(uartMsgRec->payload,"RELAY_KEY")!=NULL)//接收到字符串
    {
        ticks_rly = My_SysTick_GetTicks();//获取系统时间
        MyLCD_Show(4,POS_MENU_Y+3,"远程操作成功    ");//液晶显示字符串
        relay = RLY_ON;//继电器闭合
        beepAlarm = false;//取消蜂鸣器报警
        //**All notes can be deleted and modified**//
    }
    else if(strstr(uartMsgRec->payload,"BEEP_KEY")!=NULL)//接收到字符串
    {
        #pragma push
        #pragma diag_suppress 188//暂时屏蔽#188-D: enumerated type mixed with another type警告
        beepAlarm = !beepAlarm;//切换报警状态
        #pragma pop
        buzzer = beepAlarm;//蜂鸣器动作
        USART_printf(USART1,"*Set BEEP OK#\r\n");
    }
    else if(strstr(uartMsgRec->payload,"GET_RECORD_RFID")!=NULL)//接收到字符串
    {
        u8 i;
        for(i=0;i<MAX_NUM_USER_CARD+1;i++)
        {
            sprintf(dis0,"*REC_CARD_U%dC%dT%d#\r\n",i,saveRecord_CARD[i].count,saveRecord_CARD[i].timeCount);
            USART_printf(USART1,dis0);
        }
    }
    else
    {
        USART_printf(USART1,"*CMD ERROR#\r\n");
    }
}

void keySetTime( void );
int main(void)
{
    u8 index_CARD;//当前选择的用户编号
    u8 sec_now = 0;//当前时间的秒钟数
    u8 day_now = 0;//当前日期的天数
    u8 i;

    My_LED_Init();//LED初始化
    My_KEY_Init();//按键初始化
    USARTx_Init(USART1,9600);//串口初始化为9600
//    USARTx_Init(USART2,9600);//串口初始化为9600
    relay = RLY_ON;//继电器闭合
    buzzer = BEEP_ON;//蜂鸣器报警
    LCD_Init();//液晶初始化
    relay = RLY_OFF;//继电器断开
    buzzer = BEEP_OFF;//蜂鸣器取消报警
    LCD_Clear(Color16_BLACK);//清除液晶屏幕
    FRONT_COLOR = Color16_WHITE;//设置液晶前景色(画笔颜色)
    BACK_COLOR = Color16_BLACK;//设置液晶背景色(画布颜色)

    My_RTC_Init(false);//RTC初始化(不使能闹钟)
    keySetTime();//进入按键设置时钟 如果是有无线通信的情况下 该按键设置可以取消

    MyLCD_Show(4,0,"智能打卡系统");//液晶显示字符串
    MyLCD_Show(4,2+START_LINE,"正在初始化...");//液晶显示字符串
    My_RC522_Init();

    My_STMFlash_SectorSaveInit(NUM_SECTOR_REC_RFID,ADDR_FLASH_ID_BASE_RFID,(u16 *)saveRecord_CARD,sizeof(saveRecord_CARD)/2);//读取保存的RFID历史记录数据
    for(i=0;i<MAX_NUM_USER_CARD+1;i++)
    {
        if(saveRecord_CARD[i].count==0xffff)
        {
            saveRecord_CARD[i].timeCount=0;//记录时间戳默认为0(即1970年1月1日00时00分00秒)
            saveRecord_CARD[i].count=0;//记录签到次数默认为0
            saveRecord_CARD[i].userID = i;//用户ID按照数组顺序赋值
            saveRecord_CARD[i].type = 1;
        }
    }
    My_STMFlash_SectorSaveInit(NUM_SECTOR_CARD,ADDR_FLASH_ID_BASE_CARD,(u16 *)userCard,sizeof(userCard)/2);//读取保存的用户卡号数据
    for(i=0;i<MAX_NUM_USER_CARD;i++)//将无效卡号清零
    {
        if(*((u32 *)userCard[i])==0xffffffff)
        {
            *((u32 *)userCard[i])=0;//卡号为0是为无效卡
        }
        //**All notes can be deleted and modified**//
    }
    availableCardCount = MAX_NUM_USER_CARD-availableCardCount;

    MyLCD_Show(4,2+START_LINE,"初始化成功      ");//液晶显示字符串
    sprintf(disTemp,"RFID总数:%d",availableCardCount);
    MyLCD_Show(4,3+START_LINE,disTemp);//液晶显示字符串

    delay_ms(1000);
    MyLCD_Show(4,2+START_LINE,"                ");//液晶显示字符串
    MyLCD_Show(4,3+START_LINE,"                ");//液晶显示字符串
    MyLCD_Show(4,4+START_LINE,"                ");//液晶显示字符串
    MyLCD_Show(4,POS_MENU_Y,"  欢迎使用         ");//液晶显示字符串
//FINGERPRINT_Cmd_Delete_All_Model();
    My_Menu_Init();

     while(1)
    {
        My_KeyScan();//按键扫描

        switch(My_Menu_GetSelectID())//获取菜单ID
        {
            case MENU_ID_ADD_RFID:////////////////////////////////////////////////添加卡号
                {
                    switch(workState)
                    {
                        case 0:
                            for(index_CARD=0;index_CARD<MAX_NUM_USER_CARD;index_CARD++)//计算有效卡号数量
                            {
                                if(*((u32 *)userCard[index_CARD])==0)//卡号为0是为无效卡
                                {
                                    break;
                                }
                            }
                            if(index_CARD>=MAX_NUM_USER_CARD)//卡号索引大于等于最大用户数
                            {
                                MyLCD_Show(4,POS_MENU_Y+2,"RFID库已满!");//液晶显示字符串
                                delay_ms(1000);
                                MyLCD_Show(4,POS_MENU_Y+2,"            ");//液晶显示字符串
                                My_Menu_Back(true);
                                break;
                            }
                            MyLCD_Show(5,POS_MENU_Y+2,"选择编号        ");//液晶显示字符串
                            sprintf(disTemp,"    %s        ",userName_CARD[index_CARD]);//显示ID号
                            MyLCD_Show(4,POS_MENU_Y+3,disTemp);
                            workState++;//进入下一个状态
                            break;
                        case 1:
                            if(KeyIsPress(key_up))//按下了向上键
                            {
                                index_CARD++;//ID号加
                                index_CARD %= MAX_NUM_USER_CARD;//最大用户数
                                sprintf(disTemp,"    %s        ",userName_CARD[index_CARD]);//显示ID号
                                MyLCD_Show(4,POS_MENU_Y+3,disTemp);
                            }
                            if(KeyIsPress(key_down))//按下了向下键
                            {
                                //**All notes can be deleted and modified**//
                                sprintf(disTemp,"    %s        ",userName_CARD[index_CARD]);//显示ID号
                                MyLCD_Show(4,POS_MENU_Y+3,disTemp);
                            }
                            if(KeyIsPress(key_ok))//按下了OK键
                            {
                                if(*((u32 *)userCard[index_CARD])==0)//卡号为0是为无效卡
                                {
                                    workState++;//进入下一个状态
                                }
                                else
                                {
                                    sprintf(disTemp,"%s已存在!  ",userName_CARD[index_CARD]);//显示ID号
                                    MyLCD_Show(4,POS_MENU_Y+3,"                ");
                                    MyLCD_Show(4,POS_MENU_Y+2,disTemp);
                                    delay_ms(1000);
                                    MyLCD_Show(4,POS_MENU_Y+2,"            ");
                                    //**All notes can be deleted and modified**//
                                }
                            }
                            break;
                        case 2:
                            MyLCD_Show(5,POS_MENU_Y+2,"请刷卡...        ");//液晶显示字符串
                            MyLCD_Show(5,POS_MENU_Y+3,"                 ");//液晶显示字符串
                            workState++;//进入下一个状态
                            break;
                        case 3:
                            if(My_RC522_ReadCardID(UID,true))//读取到一次卡号
                            {
                                buzzer = BEEP_ON;
                                delay_ms(100);
                                buzzer = BEEP_OFF;
                                for(i=0;i<MAX_NUM_USER_CARD;i++)//对比所有的用户卡号
                                {
                                    if(My_memcmp(UID,userCard[i],4))//与用户卡号相同
                                    {
                                        break;
                                    }
                                }
                                if(i<MAX_NUM_USER_CARD)//与其中一个用户卡号相同
                                {
                                    MyLCD_Show(5,POS_MENU_Y+2,"卡号已存在!    ");//液晶显示字符串
                                    delay_ms(900);
                                    MyLCD_Show(5,POS_MENU_Y+2,"                ");//液晶显示字符串
                                    workState--;//返回上一个状态
                                }
                                else//与所有的用户卡号都不相同
                                {
                                    MyLCD_Show(5,POS_MENU_Y+2,"刷卡成功...    ");//液晶显示字符串
                                    delay_ms(400);
                                    //**All notes can be deleted and modified**//
                                }
                            }
                            break;
                        case 4:
                            MyLCD_Show(5,POS_MENU_Y+2,"请再刷一次...    ");//液晶显示字符串
                            workState++;//进入下一个状态
                            break;
                        case 5:
                            if(My_RC522_ReadCardID(userCard[index_CARD],true))//读取到一次卡号
                            {
                                buzzer = BEEP_ON;
                                delay_ms(100);
                                buzzer = BEEP_OFF;
                                if(My_memcmp(userCard[index_CARD],UID,4))//对比两次读取的卡号是否相同
                                {
                                    MyLCD_Show(5,POS_MENU_Y+2,"刷卡成功!    ");//液晶显示字符串
                                    My_STMFlash_SaveUseSector(NUM_SECTOR_CARD);//保存数据到用户RFID卡号位置
                                    workState++;//进入下一个状态
                                    delay_ms(900);
                                }
                                else
                                {
                                    MyLCD_Show(5,POS_MENU_Y+2,"卡号不匹配!    ");//液晶显示字符串
                                    MyLCD_Show(5,POS_MENU_Y+3,"请再次刷卡...  ");//液晶显示字符串
                                    *((u32 *)userCard[index_CARD])=0;//卡号清零
                                    //**All notes can be deleted and modified**//
                                }
                            }
                            break;
                        case 6:
                            MyLCD_Show(5,POS_MENU_Y+2,"             ");//液晶显示字符串
                            My_Menu_Exit();//退出菜单
                            workState=0;//回到初始状态
                            break;
                        default:break;
                    }
                }
                break;
            case MENU_ID_DEL_RFID:////////////////////////////////////////////////删除卡号
                {
                    switch(workState)
                    {
                        case 0:
                            if(index_CARD>=MAX_NUM_USER_CARD)
                            {
                                index_CARD = MAX_NUM_USER_CARD-1;//指向最大值
                            }
                            MyLCD_Show(5,POS_MENU_Y+2,"选择编号        ");//液晶显示字符串
                            sprintf(disTemp,"    %s        ",userName_CARD[index_CARD]);//显示ID号
                            MyLCD_Show(4,POS_MENU_Y+3,disTemp);
                            workState++;//进入下一个状态
                            break;
                        case 1:
                            if(KeyIsPress(key_up))//按下了向上键
                            {
                                index_CARD++;//ID号加
                                index_CARD %= MAX_NUM_USER_CARD;//最大用户数
                                sprintf(disTemp,"    %s        ",userName_CARD[index_CARD]);//显示ID号
                                MyLCD_Show(4,POS_MENU_Y+3,disTemp);
                            }
                            if(KeyIsPress(key_down))
                            {
                                if(index_CARD)//索引号大于0
                                {
                                    index_CARD--;//ID号减
                                }
                                else
                                {
                                    index_CARD = MAX_NUM_USER_CARD-1;//指向最大值
                                }
                                sprintf(disTemp,"    %s        ",userName_CARD[index_CARD]);//显示ID号
                                MyLCD_Show(4,POS_MENU_Y+3,disTemp);
                            }
                            if(KeyIsPress(key_ok))//按下了OK键
                            {
                                if(*((u32 *)userCard[index_CARD])==0)//卡号为0是为无效卡
                                {
                                    sprintf(disTemp,"%s不存在!",userName_CARD[index_CARD]);
                                    MyLCD_Show(5,POS_MENU_Y+2,disTemp);//液晶显示字符串
                                    MyLCD_Show(4,POS_MENU_Y+3,"                ");//液晶显示字符串
                                    //**All notes can be deleted and modified**//
                                }
                                else
                                {
                                    sprintf(disTemp,"删除%s卡号?",userName_CARD[index_CARD]);
                                    MyLCD_Show(4,POS_MENU_Y+2,disTemp);//液晶显示字符串
                                    MyLCD_Show(4,POS_MENU_Y+3,"                ");//液晶显示字符串
                                    //**All notes can be deleted and modified**//
                                }
                                delay_ms(500);
                            }
                            break;
                        case 2:
                            if(KeyIsPress(key_ok))//按下了OK键
                            {
                                MyLCD_Show(4,POS_MENU_Y+2,"卡号已删除!    ");//液晶显示字符串
                                MyLCD_Show(4,POS_MENU_Y+3,"                ");//液晶显示字符串
                                saveRecord_CARD[index_CARD].timeCount = 0;//默认为0
                                saveRecord_CARD[index_CARD].count=0;//计数值清零
                                My_STMFlash_SaveUseSector(NUM_SECTOR_REC_RFID);//保存数据到RFID历史记录位置
                                *((u32 *)userCard[index_CARD])=0;//卡号清零
                                My_STMFlash_SaveUseSector(NUM_SECTOR_CARD);//保存数据到用户RFID卡号位置
                                workState++;//进入下一个状态
                                delay_ms(500);
                            }
                            break;
                        case 3:
                            MyLCD_Show(4,POS_MENU_Y+2,"                ");//液晶显示字符串
                            My_Menu_Exit();//退出菜单
                            workState=0;//回到初始状态
                            break;
                        default:break;
                    }
                }
                break;
            case MENU_ID_CLR_RFID:////////////////////////////////////////////////清空卡号
                {
                    switch(workState)
                    {
                        case 0:
                            MyLCD_Show(4,POS_MENU_Y+1,"                ");//液晶显示字符串
                            MyLCD_Show(4,POS_MENU_Y+2,"确认清空卡号?  ");//液晶显示字符串
                            MyLCD_Show(4,POS_MENU_Y+3,"                ");//液晶显示字符串
                            workState++;//进入下一个状态
                            break;
                        case 1:
                            if(KeyIsPress(key_ok))//按下了OK键
                            {
                                MyLCD_Show(4,POS_MENU_Y+2,"卡号已清空!  ");//液晶显示字符串
                                //**All notes can be deleted and modified**//
                                My_STMFlash_SaveUseSector(NUM_SECTOR_REC_RFID);//保存数据到RFID历史记录位置
                                for(i=0;i<MAX_NUM_USER_CARD;i++)//清除每一个RFID卡号
                                {
                                    *((u32 *)userCard[i])=0;//卡号为0是为无效卡
                                }
                                My_STMFlash_SaveUseSector(NUM_SECTOR_CARD);//保存数据到flash
                                workState++;//进入下一个状态
                                delay_ms(800);
                            }
                            break;
                        case 2:
                            MyLCD_Show(4,POS_MENU_Y+2,"                ");//液晶显示字符串
                            My_Menu_Exit();//退出菜单
                            workState=0;//回到初始状态
                            break;
                        default:break;
                    }
                }
                break;
            case MENU_ID_HISTORY_RFID:////////////////////////////////////////////RFID历史记录
                {
                    switch(workState)
                    {
                        case 0:
                            for(i=0;i<MAX_NUM_USER_CARD+1;i++)//遍历每一个RFID历史记录
                            {
                                _calendar_obj cal_save;
                                My_RTC_IntegerToCalendar(saveRecord_CARD[i].timeCount,&cal_save);//将RFID历史记录的时间数据转换为日历结构体
                                sprintf(dis0,"%s   %d次        ",userName_CARD[i],saveRecord_CARD[i].count);//数据格式转换
                                sprintf(dis1,"%04d-%02d-%02d %02d:%02d:%02d",cal_save.year,cal_save.month,cal_save.day,cal_save.hour,cal_save.minute,cal_save.second);
                                MyLCD_Show(0,POS_MENU_Y+(i<<1)+1,dis0);//液晶显示字符串
                                MyLCD_Show(0,POS_MENU_Y+(i<<1)+2,dis1);//液晶显示字符串
                            }
                            workState++;//进入下一个状态
                            break;
                        case 1:
                            if(KeyIsPress(key_set_back))//按下了返回按键
                            {
                                for(i=0;i<MAX_NUM_USER_CARD+1;i++)//清除每一条历史纪录的显示
                                {
                                    MyLCD_Show(0,POS_MENU_Y+(i<<1)+1,"                      ");//液晶显示字符串
                                    MyLCD_Show(0,POS_MENU_Y+(i<<1)+2,"                      ");//液晶显示字符串
                                }
                            }
                            break;
                        default:break;
                    }
                }
                break;
            default:
                break;
        }
        My_Menu_Contrl();//控制菜单的上下移动及进入和返回

        if(My_Menu_GetSelectID() == 0)//未进入菜单
        {
            if(KeyIsPress(key_up))//如果按下了继电器控制按键
            {
                ticks_rly = My_SysTick_GetTicks();//获取系统时间
                relay = RLY_ON;//继电器闭合
                beepAlarm = false;//取消蜂鸣器报警
                buzzer = BEEP_OFF;//取消蜂鸣器报警
            }
            if(KeyIsPress(key_down))//如果按下了报警按键
            {
                #pragma push
                #pragma diag_suppress 188//暂时屏蔽#188-D: enumerated type mixed with another type警告
                beepAlarm = !beepAlarm;//切换报警状态
                #pragma pop
                buzzer = beepAlarm;//蜂鸣器动作
            }
        // 寻卡
            if(My_RC522_ReadCardID(UID,true))
            {
                for(index_CARD=0;index_CARD<MAX_NUM_USER_CARD;index_CARD++)//对比每一个RFID卡号
                {
                    if(My_memcmp(UID,userCard[index_CARD],4))//如果卡号相同
                    {
                        break;
                    }
                }
                buzzer = !buzzer;
                delay_ms(100);
                buzzer = !buzzer;
                saveRecord_CARD[index_CARD].timeCount = My_RTC_CalendarToInteger(&calendar);//将当前RTC时间转换为整数
                saveRecord_CARD[index_CARD].count++;//计数值+1
                if(index_CARD<MAX_NUM_USER_CARD)//如果读取到的卡号与其中一个用户卡号相同
                {
                    ticks_rly = My_SysTick_GetTicks();//获取系统时间
                    beepAlarm = false;//取消蜂鸣器报警
                    relay = RLY_ON;//继电器闭合
                    buzzer = BEEP_OFF;//取消蜂鸣器报警
                    FRONT_COLOR = Color16_GREEN;//将液晶前景色(画笔颜色)设置为绿色
                    sprintf(disTemp,"%s  %d次",userName_CARD[index_CARD],saveRecord_CARD[index_CARD].count);
                    MyLCD_Show(4,POS_MENU_Y+3,"刷卡成功!");//液晶显示字符串
                }
                else//如果读取到的卡号与所有用户卡号都不相同
                {
                    ticks_beep = My_SysTick_GetTicks();//获取系统时间
                    buzzer = BEEP_ON;//蜂鸣器报警
                    relay = RLY_OFF;//继电器断开
                    FRONT_COLOR = Color16_RED;//将液晶前景色(画笔颜色)设置为红色
                    sprintf(disTemp,"RFID未录入 %d次",saveRecord_CARD[index_CARD].count);
                }
                sprintf(dis0,"*REC_CARD_U%dC%dT%d#\r\n",index_CARD,saveRecord_CARD[index_CARD].count,saveRecord_CARD[index_CARD].timeCount);
                USART_printf(USART1,dis0);
                MyLCD_Show(4,POS_MENU_Y+2,disTemp);//液晶显示字符串
                sprintf(dis0,"%04d-%02d-%02d",calendar.year,calendar.month,calendar.day);
                sprintf(dis1,"%02d:%02d:%02d %d",calendar.hour,calendar.minute,calendar.second,calendar.week);
                MyLCD_Show(4,POS_MENU_Y+4,dis0);//液晶显示字符串
                MyLCD_Show(4,POS_MENU_Y+5,dis1);//液晶显示字符串
                //**All notes can be deleted and modified**//
                delay_ms(1800);//防止手指松开时的误判断
                MyLCD_Show(0,POS_MENU_Y+2,"                      ");//液晶显示字符串
                MyLCD_Show(0,POS_MENU_Y+3,"                      ");//液晶显示字符串
                MyLCD_Show(0,POS_MENU_Y+4,"                      ");//液晶显示字符串
                MyLCD_Show(0,POS_MENU_Y+5,"                      ");//液晶显示字符串
            }
        }
        if(ticks_rly>0 && SysTickSecPassed(ticks_rly,3))//时间过去3秒钟
        {
            ticks_rly = 0;
            relay = RLY_OFF;//继电器断开
        }
        if(ticks_beep>0 && SysTickSecPassed(ticks_beep,3))//时间过去3秒钟
        {
            ticks_beep = 0;
            buzzer = BEEP_OFF;//取消蜂鸣器报警
        }

        if(day_now != calendar.day)
        {
            day_now = calendar.day;
            sprintf(dis0,"%04d-%02d-%02d",calendar.year,calendar.month,calendar.day);
            #if START_LINE==1
            MyLCD_Show(5,1,dis0);//液晶显示字符串
            #else
            MyLCD_Show(2,0,dis0+5);//液晶显示字符串
            MyLCD_Show(7,0,"   ");//液晶显示字符串
            #endif
        }
        if(sec_now != calendar.second)
        {
            sec_now = calendar.second;
            sprintf(dis1,"%02d:%02d:%02d %d",calendar.hour,calendar.minute,calendar.second,calendar.week);
            #if START_LINE==1
            MyLCD_Show(5,2,dis1);//液晶显示字符串
            #else
            MyLCD_Show(9,0,dis1);//液晶显示字符串
            #endif
        }
        if(beepAlarm)
        {
            relay = RLY_OFF;//继电器断开
            buzzer = BEEP_ON;
        }
        My_UartMessage_Process();//处理串口数据
    }
}

void My_Menu_Contrl(void)
{
    if(selectedMenu!=NULL)
    {
        if(KeyIsPress(key_up))//按下了向上键
        {
            My_Menu_SelectUp(true);
        }
        if(KeyIsPress(key_down))//按下了向上键
        {
            My_Menu_SelectDown(true);
        }
        if(KeyIsPress(key_ok))//按下了OK键
        {
            My_Menu_Into(true);
        }
        if(KeyIsPress(key_set_back))
        {
            MyLCD_Show(0,POS_MENU_Y+1,"                      ");//液晶显示字符串
            MyLCD_Show(0,POS_MENU_Y+2,"                      ");//液晶显示字符串
            MyLCD_Show(0,POS_MENU_Y+3,"                      ");//液晶显示字符串
            workState=0;//回到初始状态
            My_Menu_Back(true);
        }
    }
    else if(KeyIsPress(key_set_back))
    {
        My_Menu_Into(true);
    }
}
void My_Menu_Display(void)
{
    u8 i;
    if(selectedMenu==NULL)//如果已经退出菜单
    {
        MyLCD_Show(4,POS_MENU_Y,"  欢迎使用         ");//液晶显示字符串
        return;
    }
    if(My_Menu_UnderBottom())
    {
        MyLCD_Show(6,POS_MENU_Y,*(selectedMenu->contentPtrArray+selectedMenu->selectIndex));//液晶显示字符串
        return;
    }
    MyLCD_Show(6,POS_MENU_Y,selectedMenu->title);//液晶显示字符串
    for(i=0;i<selectedMenu->itemCount;i++)
    {
        if(i==selectedMenu->selectIndex)
        {
            FRONT_COLOR = Color16_LIGHTBLUE;//设置前景色(画笔颜色)为浅蓝色
            MyLCD_Show(5,i+POS_MENU_Y+1,">");//液晶显示字符串
            MyLCD_Show(6,POS_MENU_Y+1+i,*(selectedMenu->contentPtrArray+i));//液晶显示字符串
            FRONT_COLOR = Color16_WHITE;//设置前景色(画笔颜色)为白色
        }
        else
        {
            MyLCD_Show(5,i+POS_MENU_Y+1," ");//液晶显示字符串
            MyLCD_Show(6,POS_MENU_Y+1+i,*(selectedMenu->contentPtrArray+i));//液晶显示字符串
        }
    }
}
void My_Menu_Clear(void)
{
    u8 i,len;
    if(selectedMenu==NULL || My_Menu_UnderBottom())//如果推出了菜单或当前在菜单的最底层
    {
        MyLCD_Show(4,POS_MENU_Y,"               ");//液晶显示字符串
        return;
    }
    len = strlen(selectedMenu->title);//计算字符串长度
    while(len--)
    {
        MyLCD_Show(6+len,POS_MENU_Y," ");//液晶显示字符串
    }
    for(i=0;i<selectedMenu->itemCount;i++)//
    {
        len = strlen(*(selectedMenu->contentPtrArray))+1;//计算字符串长度
        while(len--)
        {
            MyLCD_Show(5+len,POS_MENU_Y+i+1," ");//液晶显示字符串
        }
    }
}

#pragma diag_suppress 188
#ifdef LCD_2_4
    #define MyLCD_ShowSetTime(m,n,p) LCD_ShowString(LCD_GetPos_X(24,m),LCD_GetPos_Y(24,n),p,24,false)
#else
    #define MyLCD_ShowSetTime(m,n,p) LCD_ShowString(LCD_GetPos_X(12,m),LCD_GetPos_Y(12,n),p,12,false)
#endif
void keySetTime( void )
{
    u8 delay=0;//延时跳出
    u8 setTimeFlag =0;//不进行设置时间
    u8 disPlace =0;
    u16 setYear,setMonth,setDay,setHour,setMin,setSec;
    u8 setFlag = 0;
    u8 i= 0;

    MyLCD_ShowSetTime(1,2,"Set Rtc ?");
    MyLCD_ShowSetTime(1,3,"K1:Yes K2:No");
    delay = 100; //延时选择约2s
    while(delay)
    {
        My_KeyScan();//按键扫描
        if(KeyIsPressed(0))
        {
            setTimeFlag = 1;//进入时间设置
            LCD_Clear(Color16_BLACK);//清除液晶屏幕
            FRONT_COLOR = Color16_WHITE;//设置液晶前景色(画笔颜色)
            MyLCD_ShowSetTime(0,0,"set RTC :");
            setYear = calendar.year;setMonth = calendar.month;setDay = calendar.day;
            setHour = calendar.hour;setMin = calendar.minute;setSec = calendar.second;
            break;
        }
        else if(KeyIsPress(1))
        {
            break;
        }
        delay--; //延时--
        delay_ms(10);
    }

    while(setTimeFlag)//时间设置 设置到最后一项后再点击设置跳出
    {
        disPlace =1;//显示位置依次增加
        FRONT_COLOR = Color16_WHITE;//设置液晶前景色(画笔颜色)
        sprintf(dis0,"Year:%04d ",setYear);
        MyLCD_ShowSetTime(2,disPlace++,dis0);

        sprintf(dis0,"Mon :%02d ",setMonth);
        MyLCD_ShowSetTime(2,disPlace++,dis0);

        sprintf(dis0,"Day :%02d ",setDay);
        MyLCD_ShowSetTime(2,disPlace++,dis0);

        sprintf(dis0,"Hour:%02d ",setHour);
        MyLCD_ShowSetTime(2,disPlace++,dis0);

        sprintf(dis0,"Min :%02d ",setMin);
        MyLCD_ShowSetTime(2,disPlace++,dis0);

        sprintf(dis0,"Sec :%02d ",setSec);
        MyLCD_ShowSetTime(2,disPlace++,dis0);

        My_KeyScan();//按键扫描

            if(KeyIsPress(0)) //设置值键
            {
                setFlag++;//设置标志
                if(setFlag >= 7)
                {
                    setFlag = 0;//设置结束
                    setTimeFlag =0;//设置结束
                    LCD_Clear(Color16_BLACK);//清除液晶屏幕
                    FRONT_COLOR = Color16_WHITE;//设置液晶前景色(画笔颜色)
                    BACK_COLOR = Color16_BLACK;//设置液晶背景色(画布颜色)
                    break;
                }
            }
            else if(KeyIsPress(1)) //设置值键+
            {
                if(setFlag == 1)if(setYear  < 2999){setYear  =  setYear     +1;}//设置年   +1
                if(setFlag == 2)if(setMonth < 12  ){setMonth =  setMonth    +1;}//设置月
                if(setFlag == 3)if(setDay   < 31  ){setDay   =  setDay      +1;}//设置日
                //  不设置 周 周是自动的
                if(setFlag == 4)if(setHour  < 23  ){setHour    = setHour   +1;}//设置时
                if(setFlag == 5)if(setMin   < 59  ){setMin     = setMin    +1;}//设置分
                if(setFlag == 6)if(setSec   < 59  ){setSec     = setSec    +1;}//设置秒
            }
            else if(KeyIsPress(2)) //设置值键-
            {
                if(setFlag == 1)if(setYear  > 0  ){setYear  = setYear   -1;}//设置年  -1
                if(setFlag == 2)if(setMonth > 0  ){setMonth = setMonth  -1;}//设置月
                if(setFlag == 3)if(setDay   > 0  ){setDay   = setDay    -1;}//设置日
                if(setFlag == 4)if(setHour  > 0  ){setHour  = setHour   -1;}//设置时
                if(setFlag == 5)if(setMin   > 0  ){setMin   = setMin    -1;}//设置分
                if(setFlag == 6)if(setSec   > 0  ){setSec   = setSec    -1;}//设置秒
            }
            My_RTC_Set(setYear,setMonth,setDay,setHour,setMin,setSec);
            FRONT_COLOR = Color16_RED;//设置液晶前景色(画笔颜色)
            for(i=1;i<7;i++) //显示设置位置
            {
                if(i == setFlag){MyLCD_ShowSetTime(1,i,">");}
                else MyLCD_ShowSetTime(1,i," ");
            }
    }
    LCD_Clear(Color16_BLACK);//清除液晶屏幕
    FRONT_COLOR = Color16_WHITE;//设置液晶前景色(画笔颜色)
    BACK_COLOR = Color16_BLACK;//设置液晶背景色(画布颜色)
}

以上资料51hei下载:

网友A(2022-05-06):
您好,麻烦问一下,我用网络调试助手链接到了esp8266,但是向他发送RTC,设备上没有反应,是为什么

网友A:
问一下,TFT是多大的

网友A:
2.4英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