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反接保护电路,二极管和三极管在这里的作用

楼主:
以上是英飞凌给的TLE987X的反接保护电路,12V系统。mos S极是Vbat,D极是负载。Rrp1电阻右边是MCU升压电路得到的电压,应该在24V左右,反接时不输出电压。求教二极管和三极管在这里的作用

网友A(2021-04-01):
我来说说,不一定对哈。发生充电器反接时,电池负极接成了充电器正极,会通过基极电阻产生基极电流使三极管导通并将MOS的G极电位拉低,以关断MOS实现保护。二极管的作用是在MOS关断瞬间,阻止反向尖峰损坏三极管等器件。

网友B:
实际上内部VCP是通过二极管钳位到地的。电池反接时,三极管导通,相当于把mosfet及以后的电路短路了,对后级电路而言没有电压输出,也就保护了后级电路。

网友C:
图中是一颗增强型的NMOS管,正常连接时,G_S电压超过阈值,管子就导通了,反接时NPN三极管基极高电平则导通,通过二极管续流到地线,G点电位下降,关断MOS管起到了保护作用,楼上说得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说,不一定对哈。发生充电器反接时,电池负极接成了充电器正极,会通过基极电阻产生基极电流使三极管 ...

我觉得二极管不是防止尖峰而是 因为三极管Vebo只有5-6v, 正接24v 会击穿的

网友B:
二极管(Drp)的作用是防止正常工作时三极管(Trpg)被击穿,。二极管(Drp)也可以换个位置接到Rrp2和地之间,阳极接地。paladina 说的是对的。

网友E:
当电池极性反转时,晶体管TRPG导通并拉低MOSFET栅极的电压以立即将其关闭。 当电池正常连接时,二极管用于保护晶体管TRPG免受反向电压的影响。

网友F:
1防反接 2兼限流

网友G(2024-08-21):
供电正常时MOS内部并联二极管提供启动电流,MOS压降0.7-1V较高,紧接着IC工作VCP自举升压。VCP与+BAT之间产生12V电压 ,通过RP1,加在MOS管GS上,驱动MOS完全导通。MOS压降极低,压降可忽略。
无二极管电源电压经RP1加在三极管发射极。  三极管Vbe反向最多只有8-9V,电源电压超8V  三极管就会击穿损坏。
当供电接反时,MOS管S脚对地是负电位。MOS内部并联二极管不导通  。电流从地到电阻 RP2到三极管Be到二极管Drp到+BAT,形成放大开关电路三极管CE导通,短接MOS的GS。    IC已有反接保护二极管。VCP可认为时浮动状态或高阻接地。驱动无效。从而保护后级

网友H:
仿反接的电路。
电源正常连接时,二极管用于防止输入电压反向击穿三极管的VBE(超过-5V就会开始击穿),IC通过电容BOOT自举让MOSFET导通。
电源反接时,二极管导通,三极管导通,将栅压VGS嵌位在一个二极管压降0.6~0.7V,MOSFET不通。

网友I:
场效应管看GS端就知道是控制开关的,三极管导通VGS电压减小,至于二极管为反向保护三极管基射极反向耐压而设,这种场效应管符号在IN仿真软件一时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