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单电源供电和双电源供电区别

楼主(2021-04-01):
最近在学习模拟电子技术,请教各位大佬,运放单电源供电和双电源供电除了一个是相当于VCC到GND,一个是VCC到VEE的电压范围区别,在应用上两者还有什么不同呢?比如我使用单电源供电,他有什么优缺点之类的吗,会影响一些电路的性质与参数吗

网友A:
没有什么区别,早期的运放由于制造技术问题,都是双电源供电,电压大都是正负12伏,现在制造技术进步,基本都可以单电源工作,工作电压可以低到3伏或更低。

网友B:
双电源麻烦,单电源简单。

网友C:
上下限电压

网友D:
如果是DIY,能用就行,就差不多
如果是涉及到产品和性能成本,那双电源和单电源差别就大了
1:性能
双电源的性能是一定比单电源的性能好的,单电源的性能只能是无限接近双电源,但一定是不能一样的,所以,你会看到高端一点的万用表或者无损音乐播放器上会增加一个单电源转换成双电源的电路
2:电路复杂程度
这个就不好说了
如果是要输出交流信号和负电压,单电源运放电路要比双电源电路多出一组中点电压和两个耦合电容,一个运放就没什么,如果运放多的话,元件会多出很多
单电源的电路要相对简单,但成本会比较高
如果不需要输出负电压,单电源的电路就简单一些
运放想玩得好,最好的办法是自己焊电路出来,实在不行,至少也是要仿真一下,只看书肯定玩不动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DIY,能用就行,就差不多
如果是涉及到产品和性能成本,那双电源和单电源差别就大了
1:性能

好的 谢谢指教!

网友E:
运放的单双电源在音响应用中都是选择双电源为主,  双电源可以不需要输入输出的大容量电解电容, 可以做到直接耦合, 对频率响应有很大提高, 人耳很容易听出二者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