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ADC0808数据采样程序问题

楼主:
最近用ADC0804学习数据转换,正常,可用ADC0808在proteus上仿真时出现不能正确解析中间量的问题:调节电位器在最大时能显示“0”v,调节电位器最小时,能采集并显示“5”v,可是调节到中间位置时就乱了。百思不得要领,还请个位老师和大虾指点,非常感谢!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8 qian,bai,shi,ge;
u8 code shuju[]={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sbit clk=P3^0;
sbit start=P3^1;
sbit eoc=P3^2;
sbit oe=P3^3;
sbit ada=P3^4;
sbit adb=P3^5;
sbit adc=P3^6;
sbit dp=P1^7;

void inittime()//定时器初始化
{
        TMOD=0x02;
        TH0=0xfb;
        TL0=0xfb;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定时器函数
{
        clk=~clk;
}
void delay(u8 z)//延时函数
{
        while(z--);
}

void 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
        P2=0xfe|0x80;//指定哪位数码管显示,不影响高4位的值
        P1 = shuju[qian];
        dp=1;//增加小数点
        delay(50);

        P2=0xfd|0x80;
        P1 = shuju[bai];
        //dp=1;
        delay(50);

        P2=0xfb|0x80;
        P1 = shuju[shi];
        //dp=1;
        delay(50);

        P2=0xf7|0x80;
        P1 = shuju[ge];
        delay(50);
}

void adc_get()//ADC采集及转换函数
{
u16 temp = 0;         //转换电压值
u8 x = 0;    //存储P0口的数值
        ada=adb=adc=0;
        start=0;
        start=1;
        delay(5);
        start=0;
        while(eoc!=1);
        oe=1;
        x=P0;
        oe=0;
        temp = x * (1.0/255)*5*1000; //读取的电压扩大1000倍
qian=temp/1000;
bai=temp%1000/100;
shi=temp%100/10;
ge=temp%10;

}
void main()
{
inittime();
while(1)
{
adc_get();
display();
}
}

网友A(2021-04-01):
高低位接反了,adc的out1脚是高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低位接反了,adc的out1脚是高位

太谢谢你,恍然领悟!肯请版主奖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低位接反了,adc的out1脚是高位

一直在程序上打转,浪费不少精力,你一下子点出了问题所在。

网友C:
器件手册没仔细阅读,粗心大意造成的失误,可以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器件手册没仔细阅读,粗心大意造成的失误,可以理解。

非常赞同你的意见!

网友D(2021-06-07):
太强了,我头疼了一上午,看了你的,顿然醒悟,必须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