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计时器TH0 和TL0初值的计算方法

楼主(2021-04-01):
看了好多视频和帖子,都在写怎么用定时器,但是没有把定时器TH0 和TL0的初值计算方法写完整,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了一下整理:
单片机根据计时/计数模式的不同,来进行计算

M1

M0

模式

计时器说明

0

0

0

13位计时计数器 (8192)

0

1

1

16位计时计数器 (65536)

1

0

2

8位计时计数器,可自动重新载入计数值 (256)

1

1

3

当成两组独立的8位计时器(256,T0和T1不能同时用)

以11.05921M晶振为例,假设需要定时10ms。当我们选择模式1,16位计时计数器,16位计数器最大十进制数值为65536。来计算定时10ms所定义TH0与TL0的值

首先计算计数值:

计数值=10000us(10ms转换成微秒)*11.0592(晶振大小)/12    计算结果=9216

再计算TH0=(65536-9216)/256     =DC

           TL0=(65536-9216)%256  =00    //8位逢256进位,整除的结果为高位,取余的结果为低位

网友A:
设需要x个机器周期
x*12/11059200=0.01
           x=9216
65536-9216=56320
用电脑自带计算器转换为十进制
结果就是DC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需要x个机器周期
x*12/11059200=0.01
           x=9216

转换为16进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