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Q-3酒精检测hal库源程序 LCD1602显示

楼主(2021-04-01):
电路原理图如下:

整体电路原理图

整体电路原理图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M32_LCD1602.h"
#include "FLSH.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variables ---------------------------------------------------------*/
ADC_HandleTypeDef hadc1;

TIM_HandleTypeDef htim4;

/* USER CODE BEGIN PV */
/* Private variables ---------------------------------------------------------*/

//下面定义关于蜂鸣器的一些
#define Beep_GPIO GPIOB
#define Beep_Pin  GPIO_PIN_0
unsigned char Beep1=0;

//下面定义IO
#define Key1 HAL_GPIO_ReadPin(GPIOB,GPIO_PIN_13)
#define Key2 HAL_GPIO_ReadPin(GPIOB,GPIO_PIN_14)

#define Beep_0 HAL_GPIO_WritePin(Beep_GPIO,Beep_Pin,GPIO_PIN_RESET)
#define Beep_1 HAL_GPIO_WritePin(Beep_GPIO,Beep_Pin,GPIO_PIN_SET)

#define LED0_0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1,GPIO_PIN_RESET)
#define LED0_1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1,GPIO_PIN_SET)

#define LED1_0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2,GPIO_PIN_RESET)
#define LED1_1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2,GPIO_PIN_SET)

#define JDQ_0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0,GPIO_PIN_RESET)
#define JDQ_1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0,GPIO_PIN_SET)

//下面定义关于按键用的
unsigned char key1_flag=0;
unsigned char key2_flag=0;

unsigned char sec1=0;
unsigned char sec2=0;

//下面定义关于酒精的一些变量
unsigned int  Alcohol  = 0;
unsigned char Read_ADC = 0;
unsigned char Alcohol_H = 0;

//设定关于定时器的
unsigned int Time4_ms=0;

//下面定义存储部分用到的
unsigned char memory_flag=0;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ADC1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TIM4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USER CODE END PFP */

/* USER CODE BEGIN 0 */

void memory()
{  if(memory_flag==1)
         {
           memory_flag=0;
                 Write_flsh_byte(0x0800F000,Alcohol_H);
         }

}
void read_memory()
{
  Alcohol_H=readFlash(0x0800F000);
        if(Alcohol_H>100) Alcohol_H=20;
}
void Display()
{
  LCD1602_write(0,0x80);
        LCD1602_writebyte(" Alcohol :");
  LCD1602_write(1,0x30+Alcohol/100%10);
  LCD1602_write(1,0x30+Alcohol/10%10);
  LCD1602_write(1,0x30+Alcohol%10);
        LCD1602_writebyte("%     ");

        LCD1602_write(0,0xC0);
        LCD1602_writebyte("Alcohol_H:");
  LCD1602_write(1,0x30+Alcohol_H/100%10);
  LCD1602_write(1,0x30+Alcohol_H/10%10);
  LCD1602_write(1,0x30+Alcohol_H%10);
        LCD1602_writebyte("%     ");

}

void Key_Dispose()
{
  if(!Key1)
        {
          if(key1_flag==1||sec1==0)
                {
                        key1_flag=0;
                  if(Alcohol_H<100) Alcohol_H++;
                }
        }
        else
        {
          if(key1_flag==0)
                {
                  key1_flag=1;
                        memory_flag = 1;
                }
                sec1=2;
        }

  if(!Key2)
        {
          if(key2_flag==1||sec2==0)
                {
                        key2_flag=0;
                  if(Alcohol_H>0) Alcohol_H--;
                }
        }
        else
        {
          if(key2_flag==0)
                {
                  key2_flag=1;
                        memory_flag = 1;
                }
                sec2=2;
        }

}

void Get_ADC()
{
  if(Read_ADC==1)
        {
                Read_ADC=0;
                HAL_ADC_Start(&hadc1);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1,0xffff); //等待检测结束
                Alcohol=((HAL_ADC_GetValue(&hadc1)))/31; //就目前电路来说,测的数据是 0-2.5V电压,也就是 0 - 3100AD 对应 0 - 100%。   2.5V-3100Ad  是因为 STM32 12位AD 3.3V=4095AD
                HAL_ADC_Stop(&hadc1); //结束AD检测
        }
}

void Police()
{
   if(Alcohol_H<Alcohol)
         {
           Beep1=1;
                 LED0_1;
                 LED1_0;
                 JDQ_0;
         }
         else
         {
           Beep1=0;
                 LED0_0;
                 LED1_1;
                 JDQ_1;
         }

}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定时器设定的是每隔1ms执行一次
{
     if(htim==&htim4)
      {
         Time4_ms++;

                                if(Time4_ms%50==0) Key_Dispose();

        if(Time4_ms%100==0)
                                {
                                  if(Beep1==1)  Beep_GPIO->ODR^= Beep_Pin;
                                        else Beep_0;
                                }

                                if(Time4_ms%1000==0)
                                {
                                  Read_ADC=1;
                                        if(sec1!=0) sec1--;
                                        if(sec2!=0) sec2--;
                                }

                                if(Time4_ms>=2000)  Time4_ms=0;

      }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ADC1_Init();
  MX_TIM4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Delay(100);
        LCD1602_cls();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4);
        read_memory();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memory();
                Display();
                Get_ADC();
                Police();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1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16;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PeriphClkIni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ADC;
  PeriphClkInit.AdcClockSelection = RCC_ADCPCLK2_DIV6;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the Systick interrupt time
    */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Configure the Systick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ADC1 init function */
static void MX_ADC1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Common config
    */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1;
  if (HAL_ADC_Init(&hadc1)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Regular Channel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9;
  sConfig.Rank = ADC_REGULAR_RANK_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1CYCLE_5;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 TIM4 init function */
static void MX_TIM4_Init(void)
{

  TIM_ClockConfigTypeDef sClockSourceConfig;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htim4.Instance = TIM4;
  htim4.Init.Prescaler = 63;
  htim4.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4.Init.Period = 1000;
  htim4.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4.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DISABLE;
  if (HAL_TIM_Base_Init(&htim4)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sClockSourceConfig.ClockSource = TIM_CLOCKSOURCE_INTERNAL;
  if (HAL_TIM_ConfigClockSource(&htim4, &sClockSourceConfig)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if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4, &sMasterConfig)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 Configure pins as
        * Analog
        * Input
        * Output
        * EVENT_OUT
        * EXTI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0|GPIO_PIN_10,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1|GPIO_PIN_12, GPIO_PIN_SET);

  /*Configure GPIO pins : PB0 PB10 PB11 PB12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s : PB13 PB14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