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智能蓝牙APP定时器开关插座喂食器药盒程序 原理图

楼主(2021-04-01):
电路原理图如下:

下位机原理图

下位机原理图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1602.h"

sbit relay = P1^3;//接口定义

unsigned char dis0[16];//定义显示区域临时存储数组
unsigned char dis1[16];
unsigned char dis2[16];

unsigned char ReadTimeFlag= 0;//读取时间标志
unsigned char SetFlag =0;        //时间设置标志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relayFlag=0;        //继电器状态标志

unsigned long times_20ms=0xaaaaaaaa;        //定时器计数 初始值可以任意值 这里随便赋值为0xaaaaaaaa
unsigned char uart_i =0;                   //串口接收计数
unsigned char time_buf2[17]={20,18,4,1,12,55,00,6};//空年月日时分秒周;           //更新时间数组
bit ReadTempFlag;//定义读时间标志

unsigned char repotimes ;
unsigned char disFlag ;        //更新

xdata unsigned char dsHour_start_01 = 8;         //定时时分
xdata unsigned char dsMin_start_01 = 0;
xdata unsigned char dsHour_end_01 = 18;
xdata unsigned char dsMin_end_01 = 30;

//xdata unsigned char dsHour_start_01 = 8;         //A组定时时分
//xdata unsigned char dsMin_start_01 = 0;
//xdata unsigned char dsH02_A = 12;
//xdata unsigned char dsM02_A = 30;

unsigned char timeOverFlag =0;

xdata unsigned char firstin =0;                          //首次接收到标志
xdata unsigned char tab[20];                                  //串口数据暂存
xdata unsigned char Count=0;                                  //串口接收计数
xdata unsigned char  uartbusy =0;                          //串口判忙

void Init_Timer0(void);                 //函数声明
void uartSendStr(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length);
void UART_Init(void);
void uart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void main(void)
{
        Init_Timer0();        //定时器0初始化
                times_20ms = 0; //初始化对应值
        UART_Init();

        relay = 0;//打开
        DelayMs(200);            //延时有助于稳定
        relay = 1;//关闭

        Ds1302_Init();
//         Ds1302_Write_Time();
        Ds1302_Read_Time();//读取时间参数

        uartSendStr("ready ok !",10);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DelayMs(20);          //延时有助于稳定
        LCD_Clear();
        LCD_Write_String(0,0,"my desiger! ");

        while(1)
        {

                if(SetFlag==1)     //如果接收到串口信息则更新时钟
                {
                        for(i=0;i<8;i++)
                        {
                                time_buf1[i]=time_buf2[2*i]*10+time_buf2[2*i+1];//数据整合,如2个数 1和5整合成15
                        }
                        Ds1302_Write_Time();//接收更新的时间然后写入ds1302
                        SetFlag=0;          //时钟信息更新后标志位清零
                }
                if(disFlag == 1) //定时读取ds1302 定时时间到 则标志位置1,处理过时间参数标志位清零
                {
                        disFlag=0;  //标志位清零
                        Ds1302_Read_Time();//读取时间参数

                        if((time_buf1[4]>=dsHour_start_01)&&(time_buf1[4]<=dsHour_end_01))  //对比时间段1
                        {

                                if((dsHour_start_01 != dsHour_end_01))  //设置起止时不再同一小时
                                {
                                        if((time_buf1[4]>dsHour_start_01)&&(time_buf1[4]<dsHour_end_01))        //两个时 范围内
                                        {
                                                timeOverFlag = 1;//打开
                                        }
                                        else if((time_buf1[4] == dsHour_start_01) && (time_buf1[5]>=dsMin_start_01))  //启停不在一个小时内 当前时间在启动时内
                                        {
                                                 timeOverFlag = 1;//打开
                                        }
                                        else if((time_buf1[4] == dsHour_end_01) && (time_buf1[5]<dsMin_end_01)) //启停不在一个小时内 当前时间在停止时内
                                        {
                                                 timeOverFlag = 1;//打开
                                        }
                                        else
                                        {timeOverFlag = 0;}
                                }
                                else if((dsHour_end_01==dsHour_start_01))  //同一个小时内
                                {
                                        if((time_buf1[5]>=dsMin_start_01) && (time_buf1[5]<dsMin_end_01)) //统一小时分钟范围内
                                        {timeOverFlag = 1;}//打开
                                        else
                                        {timeOverFlag = 0;}          //关闭
                                }
                        }
                        else
                        {
                                timeOverFlag = 0;          //关闭
                        }
                        if(timeOverFlag == 1){relay = 0;}//打开 继电器控制
                        else {relay =1 ;}//关闭

                        sprintf(dis0,"%02d-%02d-%02d-%d",(int)time_buf1[1],(int)time_buf1[2],(int)time_buf1[3],(int)time_buf1[7]);//年月日周 步数
                        LCD_Write_String(0,0,dis0); //显示数据

                        sprintf(dis0,"s%02d:%02d",(int)dsHour_start_01,(int)dsMin_start_01);//起始时间
                        LCD_Write_String(10,0,dis0); //显示数据

                        sprintf(dis1,"%02d:%02d:%02d  ",(int)time_buf1[4],(int)time_buf1[5],(int)time_buf1[6]);//时分秒
                        LCD_Write_String(0,1,dis1); //显示数据

                        sprintf(dis1," e%02d:%02d",(int)dsHour_end_01,(int)dsMin_end_01);//结束时间
                        LCD_Write_String(9,1,dis1); //显示数据

                        repotimes++;
                        if(repotimes >= 8)          //定时上报
                        {
                                repotimes = 0;//上报时间

                                sprintf(dis0,"*D20%02d%02d%02d#",(int)time_buf1[1],(int)time_buf1[2],(int)time_buf1[3],(int)time_buf1[7]);//年月日周
                                uartSendStr(dis0,11); //发送数据
                                uartSendStr("\r\n",2);

                                sprintf(dis1,"*T%02d%02d%02d#",(int)time_buf1[4],(int)time_buf1[5],(int)time_buf1[6]);//时分秒
                                uartSendStr(dis1,9); //发送数据
                                uartSendStr("\r\n",2);

                                sprintf(dis2,"*S%02d:%02d~%02d:%02d#",(int)dsHour_start_01,(int)dsMin_start_01,(int)dsHour_end_01,(int)dsMin_end_01);//打印
                                uartSendStr(dis2,14); //发送数据
                                uartSendStr("\r\n",2);
                        }

                }

        }
}

void Init_Timer0(void)
{
//**All notes can be deleted and modified**//
  TMOD |= 0x10;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65536-20000)/256;                  //重新赋值 20ms
        TL0=(65536-20000)%256;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0)/256;                  //重新赋值 20ms
        TL0=(65536-20000)%256;
        times_20ms++;  //计时++

        if(times_20ms%5==0)
        {
                disFlag=1;          //定时更新显示 100ms
        }

        if(uartbusy>0)           //串口数据采集处理
        {uartbusy--;} //串口一定时间内接收到数据
        else
        {
                firstin =0; //重新赋值接收数据
                Count=0;//接收计数
        }

}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 96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L1 = TH1;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void uart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time_out;
        time_out=0x00;
        SBUF = dat;                          //将数据放入SBUF中
        while((!TI)&&(time_out<100))  //检测是否发送出去
        {time_out++;DelayUs2x(10);}        //未发送出去 进行短暂延时
        TI = 0;                                                //清除ti标志
}

void uartSendStr(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length)
{
        unsigned char NUM;
        NUM=0x00;
        while(NUM<length)        //发送长度对比
        {
                uartSendByte(*s);  //放松单字节数据
                s++;                  //指针++
                NUM++;                  //下一个++
           }
}

void UART_SER (void) interrupt 4         //串行中断服务程序
{
        unsigned char r_buf;
        if(RI)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
                RI=0;                      //标志位清零
                r_buf = SBUF;
                uartbusy = 20;
                if(r_buf=='*')                //接收到起始标志
                {
                        firstin = 1; //接收标志成功
                        Count = 0;
                        tab[Count++]=r_buf;
                }
                else if(firstin == 1)          //接收到其实标志成功
                {
                        tab[Count++]=r_buf;
                        if((Count>=18)&&(tab[17] == '#')) //接收到设置时间命令
                        {
                                for(i=0;i<16;i++)
                                {
                                         time_buf2[i]=tab[1+i]&0x0F; //提取设置值
                                }
                                SetFlag=1 ;                 //设置时间标志置位
                                firstin =0;
                                Count=0;
                        }
                        else if((Count>=14)&&(tab[13] == '#')) //接收到设置时间段//**All notes can be deleted and modified**//
                        {
                                if(tab[2] == 'T')
                                {
                                        dsHour_start_01 =( tab[3] - '0'        )*10 + (tab[4]-'0');  //起始时间提取
                                        dsMin_start_01 =( tab[5] - '0'        )*10 + (tab[6]-'0');

                                        dsHour_end_01 =( tab[8] - '0'        )*10 + (tab[9]-'0'); //结束时间提取
                                        dsMin_end_01 =( tab[10] - '0'        )*10 + (tab[11]-'0');
                                }
                                firstin =0;
                                Count=0;
                        }
                        else if(Count>=20) //接收数据很长 但是不是所需要的
                        {
                                firstin =0;
                                Count=0;
                        }
                }
        }
        if(TI)  //如果是发送标志位,清零
        TI=0;
}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