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WIFI智能台灯程序,热释电红外感应,光敏电阻比例调节亮度

楼主(2021-04-01):
电路原理图如下:

下位机电路原理图

下位机电路原理图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wifi.h"
#include "uart.h"
#include "keyboard.h"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T50MS (65536-FOSC/12/20)   //1ms timer calculation method in 12T mode
#define BAUD 9600           //UART baudrate
#define pwm(m)          CCAP0H = CCAP0L = m;

#define un "tang"
#define password "88888888"
#define dc "DEV-002"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WORD count;
unsigned char falg_count;
uchar xdata tt[200];                   //定义空数组用于AD0809取平均值
uchar FlagStart;
int scale;
uchar rsd_sec;                //定义占空比比例,热释电计时秒变量
uchar sec,flag_auto;
uchar lum_mean;
uchar appcmd=99;//单片机收到的APP信号
bit bdata flag_rsd;          //位定义自动切换的,闪烁标志,报警位标志,热释电动作标志,接近传感器标志
bit flag_key;
bit finish=0;
sbit TEST_LED = P0^7;
sbit LED_ALARM =  P0^0;

sbit rsd = P2^6;
/*Declare SFR associated with the ADC */
sfr ADC_CONTR   =   0xBC;           //ADC control register
sfr ADC_RES     =   0xBD;           //ADC high 8-bit result register
sfr ADC_LOW2    =   0xBE;           //ADC low 2-bit result register
sfr P1ASF       =   0x9D;           //P1 secondary function control register

/*Define ADC operation const for ADC_CONTR*/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power control bit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complete flag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start control bit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42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L  0x20            //28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4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70 clocks
/*Declare SFR associated with the PCA */
sfr CCON        =   0xD8;           //PCA control register
sbit CCF0       =   CCON^0;         //PCA module-0 interrupt flag
sbit CCF1       =   CCON^1;         //PCA module-1 interrupt flag
sbit CR         =   CCON^6;         //PCA timer run control bit
sbit CF         =   CCON^7;         //PCA timer overflow flag
sfr CMOD        =   0xD9;           //PCA mode register
sfr CL          =   0xE9;           //PCA base timer LOW
sfr CH          =   0xF9;           //PCA base timer HIGH
sfr CCAPM0      =   0xDA;           //PCA module-0 mode register
sfr CCAP0L      =   0xEA;           //PCA module-0 capture register LOW
sfr CCAP0H      =   0xFA;           //PCA module-0 capture register HIGH
sfr CCAPM1      =   0xDB;           //PCA module-1 mode register
sfr CCAP1L      =   0xEB;           //PCA module-1 capture register LOW
sfr CCAP1H      =   0xFB;           //PCA module-1 capture register HIGH
sfr PCAPWM0     =   0xf2;
sfr PCAPWM1     =   0xf3;

void InitADC()
{
    P1ASF = 0x04;                   //Open 8 channels ADC function
    ADC_RES = 0;                    //Clear previous result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BYTE GetADCResult(BYTE ch)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_nop_();                        //Must wait before inquiry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Wait complete flag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return ADC_RES;                 //Return ADC result
}
void work()
{
        uint lum_all;
        uchar b,c;
    for(b=0;b<200;b++)                         //将空数组tt【】内数值整体左移一位
        {
                tt[b]=tt[b+1];                        //将后一数值放到前一位置
        }
        tt[199] =GetADCResult(2);  //将读出的ad数值放入tt【49】

        lum_all =0;
        for(c=0;c<200;c++)                        //将tt【】内数值相加
        {
                lum_all=lum_all+tt[c];
        }

        lum_mean=lum_all/200;                //将总数/50取出平均值

        if(qiehuan==0)                                  //自动切换按键按下
        {
                delay(10);                                  //去抖
                if(qiehuan==0)                          //再次判断按键按下
                {
                        LED_ALARM =0;
                        flag_auto=!flag_auto; //自动模式标志位取反
                        if(flag_auto==1)          //当切换到手动模式时  首先将LED发光比例设置在50%
                        scale=128;
                }
                while(!qiehuan); //按键释放  松开按键后关闭蜂鸣器
                LED_ALARM =1;
        }
        if(flag_auto==1)
        {
                if(add==0)                                 //加键按下
                {
                        delay(5);
                        if(add==0)
                        {
//                              LED_ALARM =0;
                                if(scale<=254)
                                scale++;                  //灯光比例++
                                if(scale>=255)
                                scale=255;
//                                if(add)
//                                LED_ALARM =1;
                        }
                }
                if(dec==0)                                  //减键按下时
                {
                        delay(5);
                        if(dec==0)
                        {
//                            LED_ALARM =0;
                                if(scale>255) scale=128;
                                if(scale>=1)
                                scale--;                   //灯光比例--
                                if(scale<=0)
                                scale=0;
//                                if(dec)
//                                LED_ALARM =1;
                        }
                }
        }
        else
        {

                if(flag_rsd==1)                                        //有人在范围内时
                {

                        if(lum_mean<=90) scale=0;                           //判断取出平均值大小  小于30  发光强度0%
                        else if(lum_mean>=190) scale=255;           //大于150  发光强度100%
                        else scale=(lum_mean-90)*2.55;                   //其他值时将其计算得到发光强度 (计算目的是为了得到一个1-41之间的数值 控制灯光变化)

                }
                else
                {
                        scale=0;                                         //没有人在范围内时 将灯光亮度调至0%
                }
        }
         pwm(scale);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sendlum[3];
        unsigned char sendlev[3];
        CCON = 0;                       //Initial PCA control register
        //PCA timer stop running
        //Clear CF flag
        //Clear all module interrupt flag
        CL = 0;                         //Reset PCA base timer
        CH = 0;
        CMOD = 0x02;                    //Set PCA timer clock source as Fosc/2
        //Disable PCA timer overflow interrupt
        CCAP0H = CCAP0L = 0x00;         //PWM0 port output 50% duty cycle square wave
        CCAPM0 = 0x42;                  //PCA module-0 work in 8-bit PWM mode and no PCA interrupt
        CCAP1H = CCAP1L = 0xff;         //PWM1 port output 0% duty cycle square wave
        PCAPWM1 = 0x03;
        CCAPM1 = 0x42;                  //PCA module-1 work in 8-bit PWM mode and no PCA interrupt
        CR = 1;                         //PCA timer start run
        SCON = 0x50;            //8-bit variable UART

        TMOD = 0x21;            //Set Timer1 as 8-bit auto reload mode
        TH1 = TL1 = -(FOSC/12/32/BAUD); //Set auto-reload vaule
        TR1 = 1;                //Timer1 start run
        ES = 1;                 //Enable UART interrupt

        TL0 = T50MS;                     //initial timer0 low byte
        TH0 = T50MS >> 8;                //initial timer0 high byte
        TR0 = 1;                        //timer0 start running
        ET0 = 1;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EA = 1;                 //Open master interrupt switch

        count=0;

        flag_auto=1;
        scale=128;
        InitADC();
        LED_ALARM =0;
        initwifi();
        LED_ALARM =1;
        SendString("{\"cmd\":\"DR\",\"un\":\"");
        SendString(un);
        SendString("\",\"pwd\":\"");
        SendString(password);
        SendString("\",\"dc\":\"");
        SendString(dc);
        SendString("\"}");
        finish=1;
        while(1)
        {
                if(flag_auto==0)
                LED_ALARM = ~rsd;
                work();
                if(appcmd ==0)                //自动
                {
                        flag_auto =0;
                        appcmd =99;
                }
                else if(appcmd==1)          //切换到手动
                {
                        flag_auto =1;
                        scale =128;                 //50%
                        appcmd =99;
                }
                else if(appcmd>1&&appcmd!=99)  //1-7档 对应  2 3 4 5 6 7 8
                {
                        scale = (appcmd-2)*36;
                        if(appcmd==8)
                        scale =255;
                        appcmd =99;
                }
                if(FlagStart==1)
                {
                        sendlum[0] =lum_mean%1000/100+0x30;
                        sendlum[1] =lum_mean%100/10+0x30;
                        sendlum[2] =lum_mean%10+0x30;
                        sendlev[0] = scale%1000/100+0x30;
                        sendlev[1] = scale%100/10+0x30;
                        sendlev[2] = scale%10+0x30;
                        FlagStart=2;

                        SendString("{\"cmd\":\"DTP\",\"un\":\"");
                        SendString(un);
                        SendString("\",\"message\":{\"lum\":\"");
                        SendASC(sendlum[0]);
                        SendASC(sendlum[1]);
                        SendASC(sendlum[2]);
                        SendString("\",\"aut\":\"");
                        SendASC(flag_auto+0x30);
                        SendString("\",\"lev\":\"");
                        SendASC(sendlev[0]);
                        SendASC(sendlev[1]);
                        SendASC(sendlev[2]);
                        SendString("\"}}");
                        falg_count=0;
                }
                if(FlagStart>=3)
                {
                        FlagStart =0;
                        SendString("{\"cmd\":\"DR\",\"un\":\"");
                        SendString(un);
                        SendString("\",\"pwd\":\"");
                        SendString(password);
                        SendString("\",\"dc\":\"");
                        SendString(dc);
                        SendString("\"}");
                        delay(100);
                }
        }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 = T50MS;                     //reload timer0 low byte
    TH0 = T50MS >> 8;                //reload timer0 high byte
        count++;                         //50ms  m++
        if(count>=20)                                                  //到达1s时
        {

                falg_count++;
                if(falg_count >= 2)
                {
                    falg_count =0;
                   FlagStart++;
                }
                count=0;                                                  //m=0
                if(rsd==0)                                          //热释电无信号时
                rsd_sec++;                                          //热释电计时秒++
                if(rsd_sec<=15&&rsd==1)                  //热释电计时秒小于等于30 并且 热释电有信号时
                {
                        rsd_sec=0;                                  //将热释电秒清零
                        flag_rsd=1;                                  //标志位置1 控制AD采集数值 调节灯光亮度
                }
                else if(rsd_sec>15&&rsd==0)          //热释电计时秒大于30 并且 热释电无信号时
                {
                        flag_rsd=0;                                  //标志位置0 停止ad转换 关闭灯光
                        rsd_sec=0;                                  //热释电计时秒清零
                }
        }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using 1
{
        unsigned char dat;

        if (RI)
        {
                RI = 0;             //Clear receive interrupt flag
                dat = SBUF;
                if(SBUF == '\r' ||SBUF == '\n')
                {
                        RsPoint =0;
                }
                if(SBUF !='\r' && SBUF !='\n' &&  SBUF !=' ')
                {
                        RsBuf[RsPoint]=SBUF;
                        RsPoint++;
                }
                if(RsPoint>=60)
                RsPoint = 0;
                if(finish==1)
                {
                        if(Flag_rec==1)
                        {
                                switch (Key_num)
                                {
                                        case 'W': appcmd = dat-0x30;         LED_ALARM =~LED_ALARM;FlagStart=1; break;
                                        case 'T': appcmd = dat-0x30+2  ;LED_ALARM =~LED_ALARM;FlagStart=1;  break;
                                }
                                Flag_rec=0;
                        }
                        if(dat=='W'||dat=='T')
                        {
                                LED_ALARM =~LED_ALARM;
                                Flag_rec=1;
                                Key_num=dat;
                        }
                }
        }
}

全部代码51hei下载地址:

网友A(2021-06-30):
用什么客户端控制?机智云?

网友B:
有硬件仿真程序吗

网友C(2022-02-19):
ADC0809,原理图里面没有呀。

网友D(2022-09-03):
求楼主发布E4AAPP源码

网友E:
对单片机资源利用率太低,IO口没用几个,有点资源浪费。

网友F(2022-12-12):
E4AAPP源码 ,,是指缺少联网部分的么???

网友G(2023-01-17):
不知道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