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烟雾检测程序 DHT11温湿度采集 ESP8266WIFI传输数据 1602液显

楼主: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adc.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usart1.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ht11.h"

void Change_data_handle(void);
void  SHOW_AND_BAOJING_Handle(void);
u8 KEY_SCAN(void);             //按键函数

u8 key,PPM,Temperature,HUM;
u16 PPM_MAX=60,Temperature_MAX=40,HUM_MAX=70;//烟雾温湿度上限初始值

unsigned char Alarm_Buf[16]="Warning";
char buf[30];

extern unsigned char RxCounter,Usart1RecBuf[64];
extern char bUsart1RecFlag;

//ESP8266相关函数

#define ESP_RECV_PTYPE_NULL 0
#define ESP_RECV_PTYPE_DATA 1

unsigned char cur_conn_id;
char *strx=0;

void Clear_Buffer(void)//清空缓存
{
    u8 i;
    for(i=0;i<64;i++)
    Usart1RecBuf[i]=0;//缓存
    RxCounter=0;
}

void esp_ap_mode(void)
{
    Clear_Buffer();
    Uart1_SendStr("AT+CWMODE=2\r\n");            ////<mode>:1-Station模式,2-AP模式,3-AP兼Station模式
    strx = strstr((const char*)Usart1RecBuf,(const char*)"OK");
    while(strx == NULL)
    {
        Clear_Buffer();
        Uart1_SendStr("AT+CWMODE=2\r\n");
        delay_ms(500);
        strx = strstr((const char*)Usart1RecBuf,(const char*)"OK");
    }

    /*
    <ssid>:字符串参数,接入点名称
    <pwd>:字符串参数,密码最长64字节,ASCII
    <chl>:通道号
    < ecn >:0-OPEN,1-WEP,2-WPA_PSK,3-WPA2_PSK,4-WPA_WPA2_PSK
    */
    Clear_Buffer();
    Uart1_SendStr("AT+CWSAP=\"TEST\",\"12345678\",1,3\r\n");
    strx = strstr((const char*)Usart1RecBuf,(const char*)"OK");
    while(strx == NULL)
    {
        Clear_Buffer();
        Uart1_SendStr("AT+CWSAP=\"TEST\",\"12345678\",1,3\r\n");
        delay_ms(500);
        strx = strstr((const char*)Usart1RecBuf,(const char*)"OK");
    }

    /*
    AT+CIPMUX=1

    OK
    */
    Clear_Buffer();
    Uart1_SendStr("AT+CIPMUX=1\r\n");
    strx = strstr((const char*)Usart1RecBuf,(const char*)"OK");
    while(strx == NULL)
    {
        Clear_Buffer();
        Uart1_SendStr("AT+CIPMUX=1\r\n");
        delay_ms(500);
        strx = strstr((const char*)Usart1RecBuf,(const char*)"OK");
    }

    /*
    AT+CIPMUX=1时才能开启服务器;关闭server模式需要重启?
    AT+CIPSERVER=1,8080

    OK
    */
    Clear_Buffer();
    Uart1_SendStr("AT+CIPSERVER=1,8080\r\n");
    strx = strstr((const char*)Usart1RecBuf,(const char*)"OK");
    while(strx == NULL)
    {
        Clear_Buffer();
        Uart1_SendStr("AT+CIPSERVER=1,8080\r\n");
        delay_ms(500);
        strx = strstr((const char*)Usart1RecBuf,(const char*)"OK");
    }
}

void esp8266_init()
{
    Usart1_Init(115200);
    Uart1_SendStr("ESP8266 Init\r\n");
    Uart1_SendStr("AT\r\n");                        //模块测试
    strx = strstr((const char*)Usart1RecBuf,(const char*)"OK");
    while(strx == NULL)
    {
        Clear_Buffer();
        Uart1_SendStr("AT\r\n");
        delay_ms(500);
        strx=strstr((const char*)Usart1RecBuf,(const char*)"OK");
    }

    esp_ap_mode();
}

void  esp_send_buf(unsigned char conn_id, char * buf, unsigned char len)
{

        printf("AT+CIPSEND=%d,%d\r\n",cur_conn_id,len);
        strx = strstr((const char*)Usart1RecBuf,(const char*)">");
      delay_ms(200);
        if(strx==NULL)
        {
                return;
        }

        Uart1_SendStr(buf);
        strx = strstr((const char*)Usart1RecBuf,(const char*)"SEND OK");
        delay_ms(100);
        if(strx==NULL)
        {
                return;
        }

}
int main(void)
{
  u16 test,test_adc;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KEY_IO_Init();
    TIM2_Int_Init(1000-1,72-1);  //定时器初始化,定时1MS
    //Tout = ((arr+1)*(psc+1))/Tclk ;  72000/72=1000us
    //Tclk:定时器输入频率(单位MHZ)
    //Tout:定时器溢出时间(单位us)
    delay_ms(300);
  DHT11_Init();    //DHT11初始化
    RELAY_Init();//继电器初始化
  BEEP_DISENABLE();   //蜂鸣器初始化
    LCD_Init();          // 1602初始化
    Adc_Init();  //ADC初始化
    esp8266_init();//ESP8266初始化
  while(1)
    {
            test_adc = 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9,20);//读取通道9的AD值,读取20次的平均值
            PPM = test_adc*99/4096;//12位AD,把AD值转换成百分比0~99
            PPM = PPM >= 99? 99: PPM;//最大值不能超过99
          DHT11_Read_Data(&Temperature,&HUM);//读取温湿度值
            SHOW_AND_BAOJING_Handle();
      Change_data_handle();//按键调节

            if(test++>20)//ESP8266延时一段时间,发送一次数据
            {
                    esp_send_buf(0,buf,27);
                    test = 0;
            }
            delay_ms(1);
  }
}

extern u8 FLICKER;

void  SHOW_AND_BAOJING_Handle(void)
{
    unsigned char show_buf[16];//显示缓存区

      if(Temperature >= Temperature_MAX)//温度超限
        {
             memcpy(buf,Alarm_Buf,8);//把Alarm_Buf里的字符串拷贝到buf中
             buf[7] = '!';
             if(FLICKER)//超标显示闪烁
             {
                    LCD_Write_String(0,0,"         ");
             }
             else
             {
                    sprintf(show_buf,"TEMP:%02dC",(u16)Temperature);//转换显示格式为TEMP:00C
                    LCD_Write_String(0,0,show_buf);//显示
             }
        }
        else
        {
            sprintf(show_buf,"TEMP:%02dC",(u16)Temperature);//转换显示格式为TEMP:00C
            LCD_Write_String(0,0,show_buf);//显示
            memcpy(buf,show_buf,8);//将温度显示字符拷贝到buf中
        }
        buf[8] = ',';
        if(HUM >= HUM_MAX)//湿度超限
        {
       memcpy(buf+9,Alarm_Buf,8);//把Alarm_Buf里的字符串拷贝到buf中
             if(FLICKER)//超标显示闪烁
             {
                    LCD_Write_String(9,0,"       ");
             }
             else
             {
                    sprintf(show_buf,"HUM:%02d%%",(u16)HUM);//转换显示格式为HUM:00%
                    LCD_Write_String(9,0,show_buf);//显示
             }
        }
        else
        {
            sprintf(show_buf,"HUM:%02d%%",(u16)HUM);//转换显示格式为HUM:00%
            LCD_Write_String(9,0,show_buf);
            memcpy(buf+9,show_buf,7);//将湿度显示字符拷贝到buf中
        }
        buf[16] = ',';
        if(PPM >= PPM_MAX)//烟雾超限
        {
       memcpy(buf+17,Alarm_Buf,7);
             buf[24] = '!';
             buf[25] = '!';
             if(FLICKER)//超标显示闪烁
             {
                    LCD_Write_String(0,1,"             ");
             }
             else
             {
                    sprintf(show_buf,"SMOKE:%02d%%",PPM);//转换显示格式为SMOKE:00%
                    LCD_Write_String(0,1,show_buf);
             }
        }
        else
        {
            sprintf(show_buf,"SMOKE:%02d%%",PPM);//转换显示格式为SMOKE:00%
            LCD_Write_String(0,1,show_buf);
            memcpy(buf+17,show_buf,9);
        }
        buf[26] = '\r';
        buf[26] = '\n';
    if(Temperature >= Temperature_MAX || HUM >= HUM_MAX || PPM >= PPM_MAX)//温度湿度烟雾超限
        {
            RELAY = 1;//继电器开启
      BEEP_ENABLE(); //蜂鸣器报警
        }
        else
        {
            RELAY = 0;
            BEEP_DISENABLE();
        }
}

u8 KEY_SCAN(void)
{
      u8 res = 0;
    if(!KEY1)
        {
           delay_ms(10);
             if(!KEY1)
           {
                    while(!KEY1);//卡死
                    res = 1;
           }
         }
    if(!KEY2)
        {
           delay_ms(10);
             if(!KEY2)
           {
                    while(!KEY2);//卡死
                    res = 2;
           }
         }
    if(!KEY3)
        {
           delay_ms(10);
             if(!KEY3)
           {
                    while(!KEY3);//卡死
                    res = 3;
           }
         }
         return res;
}

void Change_data_handle(void)
{
    u8 key;
      static u8 MODE = 0;
      key = KEY_SCAN();//读取按键值
      if(key == 1)//按键1按下
        {
             MODE++;
             LCD_Clear();//清屏
             delay_ms(100);
      }
        while(MODE)
        {
            key = KEY_SCAN();
              switch(MODE)
                {
                  case 1: //设置温度
                            //显示
                            LCD_Write_String(0,0,"Set  the  TEMP ");
                          LCD_Write_String(0,1,"max:");
                          LCD_Write_Char(8,1,0xdf);
                          LCD_Write_Char(9,1,'C');
                            if(key == 2 && Temperature_MAX < 99) Temperature_MAX++;//按键2按下,值加1
                          if(key == 3 && Temperature_MAX > 0) Temperature_MAX--;//按键3按下,值减1
                              LCD1602_write_long(6,1,Temperature_MAX,2);//显示值

                   delay_ms(10);
                        break;
                    case 2: //设置湿度
                            //显示
                            LCD_Write_String(0,0,"Set  the  HUM ");
                          LCD_Write_String(0,1,"max:");
                          LCD_Write_String(8,1,"%");
                            if(key == 2 && HUM_MAX < 99) HUM_MAX += 1;//按键2按下,值加1
                          if(key == 3 && HUM_MAX > 0) HUM_MAX -= 1;//按键3按下,值减1
                              LCD1602_write_long(6,1,HUM_MAX,2);
                   delay_ms(10);
                        break;
                    case 3: //设置烟雾
                            //显示
                            LCD_Write_String(0,0,"Set the  SMOKE ");
                          LCD_Write_String(0,1,"max:");
                          LCD_Write_String(10,1,"% ");
                            if(key == 2 && PPM_MAX < 99) PPM_MAX += 1;//按键2按下,值加1
                          if(key == 3 && PPM_MAX > 0) PPM_MAX -= 1;//按键3按下,值减1
                LCD1602_write_long(8,1,PPM_MAX,2);

                   delay_ms(10);
                        break;
                    default: break;
                }
            if(key == 1)
                {
              MODE++;
                  LCD_Clear();
                    if(MODE == 4)//按下次数等于4退出设置
                    {
                        MODE = 0;
                    }
                }
            }

}

代码:

网友A(2021-04-10):
楼主,求一下仿真图,谢谢了

网友A:
有没有仿真图呀,楼主

网友B(2021-05-28):
楼主有仿真图吗!

网友C(2021-09-25):
楼主可以加个雨滴吗

网友D(2021-12-22):
有谁知道这个芯片用的是什么??

网友E(2022-03-25):
楼主,麻烦求一下原理图和仿真图呀

网友E:
如果将DHT11温湿度采集修改成MQ-2代码应该哪里需要修改呀

网友F:
赞一个,可以在此基础上扩展其他功能

网友G(2022-04-25):
   if(FLICKER)//超标显示闪烁
             {
                    LCD_Write_String(0,0,"         ");
             }
这个最后的参数是空格是什么意思呢?这样会实现闪烁功能吗?跪求大神解答!!

网友H:
是不是没有烟雾啊

网友I(2024-01-07):
引用 网友G:
if(FLICKER)//超标显示闪烁
             {
                    LCD_Write_String(0,0,"         "); ...

是不是超限,啥也不显示

网友J:
楼主有仿真图吗!急求仿真图

网友K(2024-04-30):
很有参考学习价值